求卧室吸顶灯推荐,每个房间约10-14平

楼主(2021-08-02):
自家重新刷墙、换地板。顺便把卧室的灯也换了。卧室不大,三个房间每个约10-14平,求各位大神推荐经济适用的吸顶灯。万分感谢!!

网友A:
大品牌产品比如美的20瓦吸顶灯就可以。几块钱的吸顶灯就算了吧寿命短经常坏关键是颜色偏差蓝光严重尤其是有孩子对眼睛非常不好。
我现在就用的美的吸顶灯每天用6个小时以上快3年了很好几乎没有光衰颜色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产品比如美的20瓦吸顶灯就可以。几块钱的吸顶灯就算了吧寿命短经常坏关键是颜色偏差蓝光严重尤其是有 ...

好的,感谢兄弟!我关注一下。
另外,LED灯价格差异太大,大概买什么价位的?

网友:
优惠购里几块钱的 20W左右的 具体多少没测,用了3年了  没感觉到光衰。每天用大概 3个小时。厨房的t8 两年坏了 ,换的雷士还没到两年,没坏呢。

网友:
不要迷信牌子,现在的工艺小牌子的质量也可以很好

网友:
花点钱当地找安装师傅推荐购买,不懂的情况下!

网友:
小米旗下yeelight,有套装,可联网APP控制,前年买两个套装,客餐厨书+3个卧室,才2K多

网友B:
坛子里多转转,吸顶灯直径至少30cm,有段时间的鸟巢40cm就不错,用它的壳子,备些灯板,里面坏了用磁铁直接吸上就行了。家里某东100多的佛山照明用了5-6年也坏了,拆开看看差不多,自己用ptc加热板和灯珠自己修。另外的鸟巢版用红包0元购,换灯芯后也一直挺好的。有时间精力可不用磁铁加导热胶直接固定底盘,要管的长些。

网友C:
寝室一般这得是学校宿舍,家里一般卧室这词!这种问题还来问,都得改造或者备货,不管杂牌还是名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寝室一般这得是学校宿舍,家里一般卧室这词!这种问题还来问,都得改造或者备货,不管杂牌还是名牌, ...

感谢批评指正! 卧室!没有备货,原来的是那种仿古羊皮灯,透光差,就当先买个几套灯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多转转,吸顶灯直径至少30cm,有段时间的鸟巢40cm就不错,用它的壳子,备些灯板,里面坏了用磁铁直接 ...

原来的是那种仿古羊皮灯,透光差,只能全套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兄弟!我关注一下。
另外,LED灯价格差异太大,大概买什么价位的? ...

大品牌的都不便宜估计美的LED20瓦的要好80-90
我买的16瓦的美的好像是60多

网友:
我买的德力西的,对比其他几个品牌这个性价比高一点,想全屋智能装米家智能开关就行,不用单独走火线,灯关了以后也不会闪

网友D:
去年11月份买了6个佛山照明的吸顶灯,大厅用35W,次客卧用25W面积14平方左右,主卧稍大有两个灯位,装了25W和17W,平常只开一个灯,餐厅也是25W的,色温5700K,光色还行,不会太白也不黄,感觉上和日光灯差不多,总价434活动优惠了63元,不知道价格怎么样,没有包安装,自己安装的,找师傅安装的话,估计一个3、40元,最简单款式,白色灯罩加灯盘,不喜欢花里胡哨的款式,简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11月份买了6个佛山照明的吸顶灯,大厅用35W,次客卧用25W面积14平方左右,主卧稍大有两个灯位,装了25W ...

你买的好便宜
我昨天最终选了3盏Opple 39cm 19W的吸顶灯,价格80元每盏。
还没有到货,希望效果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好便宜
我昨天最终选了3盏Opple 39cm 19W的吸顶灯,价格80元每盏。
还没有到货,希望效 ...

欧普算是民用里性价比的品牌了 只要别买到假就行.
19W 在卧室够用了 书写照明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