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12伏开关电源,求教维修思路。

楼主(2021-08-02):
K 2P路由器的好像两年前坏了,没有空修它,故障是输出2v, 不知否为浮电。

主芯片是OB233FAP,次级电路是Tl431加pc817,大概原理熟悉。
查了主电容有330v。接下来应该怎么查?是查电源芯片有没有起振还是查 TL431,手上只有一个万用表,高频信号也捕捉不到,应该怎么查?

圆圈中的二极管,印象中两年前换过,好像换错了,高频换成普通的。

网友A:
先确定是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我的方法是在12V输出那接个12V的直流电压,可以用表测出431和PC817的电压。后面正常的话,接431那边PC817两脚的电压有0.7到1V左右,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要确定有这个电压,后级应该是正常的,那就是OB233FAP周围了,也有可能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B:
代换JP1上面的电容试试。

网友:
是不是浮电接个负载就知道了,二极管、电容还是比较好测试的,换换试试。

网友C:
拆掉817光耦再通电看看输出电压多少,判断431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R8D2也都查查,还有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先查下OB芯片的供电电压够不够,稳定不稳定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代换JP1上面的电容试试。

先测一下这个小电容的电压,正常有十多伏跳动的电压,没电压的话可能启动电阻挂了,也可能电容坏了。有电压的话可能芯片内的功率管挂了。

网友:
换个电源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测一下这个小电容的电压,正常有十多伏跳动的电压,没电压的话可能启动电阻挂了,也可能电容坏了。有电 ...

这个好像没启动电阻吧,全部集成在芯片里边了吧?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E:
有2V输出,如果确实不是浮电,一般而言就先查次级。首先查431的两个取样电阻是否变值,未变值的话再看看光耦3-4脚之间并联的电容是否短路(贴片,反面并联在1脚与地之间)。若都正常,更换光耦817试试,再更换431试试。同时看看开关管下面的过流保护电阻是否变值,变大了也会出现保护。不过,查一下电源是否起振也不难,通电后拔掉电源,看300V电是否快速下降。如果下降速度很慢,那就说明没有起振。没有起振的话先查启动电阻、供电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开关管。变压器损坏的几率较小但也不是没有。OB233的数据手册可以百度得到。只是可能是英文的。能懂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817光耦再通电看看输出电压多少,判断431是否工作正常。

拆光耦检查很危险,电压会迅速飚高。准备要充分,动作要快,一测就要马上关机。

网友:
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11楼说得有道理,如果自己想折腾的话可以试试
如果不想自己折腾,就买个新的

网友:
直接换主控最快!没反应基本都是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V输出,如果确实不是浮电,一般而言就先查次级。首先查431的两个取样电阻是否变值,未变值的话再看看光 ...

嗯,好的,谢谢指点。应该是没有起振,前两天测试过电压掉的很慢。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如果次级电路有问题导致电源不工作的,芯片起振过后是否还会继续起振,并一直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V输出,如果确实不是浮电,一般而言就先查次级。首先查431的两个取样电阻是否变值,未变值的话再看看光 ...

刚才检查了光耦并联的电容,容量1nf,并无短路已装回去。更换817故障一样。更换电源芯片故障依旧。查一下413的贴片电阻,431并联的那个去高频电容正常,431上拉下拉电阻测量阻值无异常,等下更换431试一下。

楼主:
不知道主电容电压快速下降是什么样子,跟换了芯片下降速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前面还是后面的问题,我的方法是在12V输出那接个12V的直流电压,可以用表测出431和PC817的电压。后 ...

刚才拿风枪吹了一下啊,有个22伏的电压出来,把431拆了,换了一个直插的上去,现在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