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用煤气灶的高压包做一个高压 发生器,请问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1-08-02):
想用煤气灶的高压包做一个高压 发生器,请问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有一个是3V电源盒子,很好区分,直接接上电源(红黑线),开关为棕色线,也很好区分,自己加个单刀开关即可。相对很粗的线都是高压绝缘线,它就是高压的输出。其中黑色粗线是共用负极(地线),绿色及蓝色粗线就是高压“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是3V电源盒子,很好区分,直接接上电源(红黑线),开关为棕色线,也很好区分,自己加个单刀开关即可 ...

没有棕色线啊

网友B:
这个功率很小,不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率很小,不能干嘛。

就是想玩玩

网友C:
电池盒里放上一节1.5V电池,然后短接剩下的三根线,看看能不能打出火花来?   这个应该是两路的,对应两个灶,三根线有一根是主电源,剩下两根分别启动两端的

网友:
这个东东可能是间歇性的打火,没什么玩头。

网友:
何苦整这么复杂,拆个打火机不就得一个高压发生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盒里放上一节1.5V电池,然后短接剩下的三根线,看看能不能打出火花来?   这个应该是两路的,对应两个灶 ...

短接以后哪个地方会有火花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双路的点火器,上头两根黄线是两路高压输出,接盒子的红黑线肯定是电源了。然后剩下的三根线里,黑的那根可能是接地线,燃气灶上是接外壳的,实际是两根高压线都会对这根黑线放电。剩下的蓝绿两根线,应该是搭接电池正极,一根线控制一路高压,搭上就会放电,断开就停止。
注意放电的时候不是两根高压线放电,而是任意一根高压线对着黑线放电,具体是哪根高压线,要看是搭蓝线还是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双路的点火器,上头两根黄线是两路高压输出,接盒子的红黑线肯定是电源了。然后剩下的三根线里, ...

试了一下,结果居然是电池盒的地方放电,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结果居然是电池盒的地方放电,怎么回事?

保持间距,做好绝缘。它总是找最近线路打火,即使隔着绝缘胶布。如果接头不够光滑,有凸起,也容易在那里打火。

网友:
这东西的电压应该有点高的,打火是连续的,我感觉比灭蚊拍的电压高。没有高压测试棒,不然可测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持间距,做好绝缘。它总是找最近线路打火,即使隔着绝缘胶布。如果接头不够光滑,有凸起,也容易在那里 ...

是装上电池,把其中一根开关线不管有没有火花直接接到电池盒正极上,然后地线会与其中一根高压线打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装上电池,把其中一根开关线不管有没有火花直接接到电池盒正极上,然后地线会与其中一根高压线打火吗? ...

线路不太懂,你自己百度比较稳妥安全哈。我看师傅给我修燃气灶时,明明焊接好了,也缠了胶布,还是就近打火,哪块金属离它近,它就跟哪块放电打火,也就是不在炉心处打火。我把它拆开重新焊接了,然后用绝缘的东西让焊点离周边金属物件隔离得稍远一些,它才在炉心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