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200老机子推荐个模拟器吧

楼主(2021-08-02):
下载了好多什么雷电模拟器、蓝叠模拟器之类的都运行不了,机子的cpu-vt也打开了,就是运行不了,下载的wmware也安装不上,提示硬件设备冲突,谁来推荐一个能用的模拟器啊

wmware是14.1版本

网友:
模拟器关vm什么事?你想在vm里装虚拟机?

网友A:
你想摸你啥,街机模拟器么

网友B:
第四代i5以下跑不了模拟器吧,开Vt是允许装虚拟机的,和模拟器无关

网友:
装凤凰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代i5以下跑不了模拟器吧,开Vt是允许装虚拟机的,和模拟器无关

可以跑VMWARE12一下的版本

网友:
win系统能运行,一般软件都没问题吧。

网友:
x200跑虚拟机还是挺吃力的,显卡真不行,CPU也太老了,性能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摸你啥,街机模拟器么

想模拟安卓,安装apk

网友:
CPU不支持VT功能用不了。

网友:
还不如win7呢

网友:
放弃吧,CPU性能相当的不够用。我用台式机CPU装模拟器性能都感觉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