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良明无刷马刀锯 坏的等找到配件维修

楼主(2021-08-02):
打黑机,坏的,等找到配件维修,定子驱动板坏,就一个躯壳。胶套难拆,拆法是把卡死的拗起,然后抓住头部顺时针转出来。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主控太少见了,能修就修吧

网友(2021-09-02):
跟里奇无刷马刀锯主控一模一样,最近刚修好一台里奇的,以前拍了好多块里奇无刷马刀锯的主控,本来因为不会用到,结果最近心血来潮拍了台回来就用上了。

网友(2021-11-06):
打孔机,把控制板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