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0年代的报废应急灯改LED+锂电

楼主(2021-08-02):
打扫卫生时,翻出来的90年代的应急灯。铅酸电瓶废了,手电筒灯泡坏了,荧光灯管也黑了。开关,外壳质量还不错,利用原灯的外壳和开关改成LED应急灯。
90年代初的应急灯,感觉质量还不错。

拆掉底盖,里面充电线藏在这里

6v4AH铅酸电瓶,长期亏电,已报废

驱动荧光灯管的镇流器,这个拆下来以后可以DIY锂电-紫外线消毒灯

主板

给手机换下来的电池

保护板和充电宝主板(用来充电)

多块手机电池并联,焊上保护板

日光灯模式

手电筒模式(实际上比照片的亮多了)

楼主:
用手机充电头+充电宝主板,接上原来的充电线,开关也利用原灯的开关控制,功能跟原来的一样。
实测 灯板全亮功率10w(两块5w的灯板,也可以只开一块灯板,功率5w更省电)亮度吊打原来的荧光灯管(两根6W)

楼主:
两块5瓦的灯板上下排列,代替灯管。

网友A:
我就问一句, 恒流就靠保护板限制电流?

网友B:
大哥,你这个手机电池是怀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句, 恒流就靠保护板限制电流?

保护板用来防短路的,每块灯板都有串联电阻,原来7瓦,限制在5瓦多一点,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这个手机电池是怀孕了吗

电池从手机换下来的,其中有一块轻度怀孕,还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一句, 恒流就靠保护板限制电流?

充电宝芯片可以限流的

网友C:
问下楼主这充电宝的主控芯片是啥型号
那个8pin的IC被3pin的替代是原始设计的还是楼主自己改的?

网友:
用用更健康,我的旧应急灯早扔了

网友D:
哇,看到这个想起来,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父亲跑长途从外省带回来的,当时感觉做工好好啊,还有指南针,当时感觉是进口货,后来不存电,被我拆散还原不了了,满满的记忆啊!

网友E:
20年前老爸也买了一个,有照明灯,有应急报警。记得也是这样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年前老爸也买了一个,有照明灯,有应急报警。记得也是这样的配置。

功能都差不多。这个改锂电之后,只是侧面的红黄灯(已改led)常亮,不闪烁(其实这个灯也没什么用)。其他的功能跟改造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这充电宝的主控芯片是啥型号
那个8pin的IC被3pin的替代是原始设计的还是楼主自己改的? ...

这个板子本来就是这样,这里用来当充电器,给锂电池充电。最大充电电流2A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哇,看到这个想起来,我小时候家里有两个,父亲跑长途从外省带回来的,当时感觉做工好好啊,还有指南针,当 ...

我家的带收音机,也被我拆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带收音机,也被我拆散了

本来想装个蓝牙音箱模块进去。里面的空间不够,后来想想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芯片可以限流的

充电宝主板,只用来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
满满的回忆,当时看邻居家这灯,一停电,就只看见邻居家院子里贼亮贼亮的,羡慕的不行不行的

网友:
有个带收音机的,电池不行了,早让我给分解了,

网友:
能有个详细步骤福利下大家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