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会唱歌的infeelpop传声棒棒糖

楼主(2021-08-02):
棒棒糖吃掉了
剩下的棒棒给它拆了
它的原理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利用骨传导,让耳朵听见声音。
拆了的放在桌子上,也会唱歌。

网友:
这种到底是一次性锂电池还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在这里提醒一下,电池很可能是一次性的不可充电,在确定之前不要尝试充电,有这种软封装的一次性电池

网友:
有点浪费资源...
大概率是能充电的电池
但最好先别充电,可以先放电到2.7v观察曲线。

网友:
应该可以用一次性硬币电池,做成软包封装有点过剩。芯片应该是OTP一次性烧录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