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给铁锅加个耳朵,有点难?

楼主(2021-08-02):
自己打孔,这容易。

把手有2种方法固定,一是铝制铆钉,二是十字螺丝+螺母。

为了不藏污纳垢,铆钉更好。但是买回来后,缺乏敲击的铁砧。

小型台钳有,但是工作面都是不带弧度的。有些人把锅敲碎了。

咋办?

网友A:
铸铁锅比较脆,打孔难。不锈钢还可以

网友B:
这种工厂都是把铆钉加热了再挤成型的,不是靠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锅比较脆,打孔难。不锈钢还可以

啊?我还没动手。原以为这比不锈钢容易呢,不锈钢硬度高,还得含钴或含钛钻头才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厂都是把铆钉加热了再挤成型的,不是靠冲击

我用丁烷喷枪(约1300度),可以diy吗?

网友:
钻个孔应该可以,钻坏了不赔

网友:
  不锈钢螺丝, 要废那么多事干嘛 ?

网友C:
试试 难看的  拉铆  {黑}对锁螺母

……现在的数码论坛 都成 钳工 交流了吗?

网友:
建议买个新的带耳的锅

网友:
是铸铁的吗?铸铁锅敲的不好就碎裂了,不是铸铁的随便铆,台钳上随便夹个大螺丝什么的垫下面就行

网友D:
抽芯铝铆钉,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芯铝铆钉,比较安全

铝不行,容易磨损松动,倒是有不锈钢的,我觉得还是不够结实,也藏污纳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还没动手。原以为这比不锈钢容易呢,不锈钢硬度高,还得含钴或含钛钻头才OK ...

不锈钢硬度不高的,只是它有韧性一般钻头容易退火。

网友:
两把榔头就可以了,铆钉别太长,慢点敲

网友:
锅上的钉都是热铆的,冷铆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丁烷喷枪(约1300度),可以diy吗?

加热是没问题,但是你还需要一个大号的钳子,铁锅厂的钳子都是同时顶住铆钉的两头,用力一夹,就把没有蘑菇头的那一端压成型,同时牢固固定把手,这个个人操作有点难,一是你没这样的钳子,二是技术不熟练,还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是没问题,但是你还需要一个大号的钳子,铁锅厂的钳子都是同时顶住铆钉的两头,用力一夹,就把没有蘑 ...

有一把大力钳,行不行?

网友:
铆过铝锅,就duangdung砸

引用 网友C:
试试 难看的  拉铆  {黑}对锁螺母

铁锅导电,算是数码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把大力钳,行不行?

建议你先烧个铆钉,用尖嘴钳夹住,再拿大力钳夹一下试试挤压效果,不过要千万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