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拆解 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1-08-02):
朋友给一个充电宝不能用拆开也整不了,请大神指点!芯片型号为SC8494和ANY2812M

网友A:
请拍清楚各个芯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拍清楚各个芯片,谢谢

sc8494和ANY281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拍清楚各个芯片,谢谢

芯片为sc8494和ANY2812M谢谢指点

楼主:
芯片型号为SC8494和ANY2812M

网友(2021-09-06):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B(2021-10-11):
我今天这种主板拆废了,楼主搞定了发下教学

网友C(2021-11-30):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这种主板拆废了,楼主搞定了发下教学

8205底下3个脚短接,指示灯拆了短接,破解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05底下3个脚短接,指示灯拆了短接,破解成功

这个你真的试了吗?8205有两个,是哪个或者两个都要短接,我都试了不行

网友(2022-04-18):
请问楼主。这个是什么公司的充电宝???

网友D:
楼主请问这是那家公司的充电宝??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板子要是不带快充的话不如换板子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是那家公司的充电宝??能否告知,谢谢!

XIAODIAN, PB5-5000S, 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