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622A LCR表拆解

楼主(2021-08-02):
据说LCR表的芯片,台湾搞成一体的了,现在速度快,价格也下来了,就买了个这个机器,测量速度、精度还是和比较火的61E一样,只是不懂干嘛那么多芯片打磨了,怕抄板?USB在左边,希望能做到顶部和UT61E那个位置,不碍事。外壳手感和可视角度也有进步!

网友:
这usb口 有点年代感了
数码产品上用这种口的新产品很少见了,
没想到仪表上还在用这个口。
目前是type-c口才能跟上潮流。

网友:
这是什么表呀

网友A:
这么大公司居然干打磨芯片的事。

网友:
表看上去做出来花了本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公司居然干打磨芯片的事。

防抄板...........

网友B:
首拆?多少米

网友:
也有可能是抄别人家的。。。。怕被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拆?多少米

刚百度了一下千元表。

网友:
打磨芯片

1,抄别人的,防止被追究
2,怕被别人抄
3,性被别人发现用的某些芯片影响整体精度,找事

网友:
反正做外贸的朋友发DHL给老外的喷绘机、写真机板卡,都要打磨芯片或者用油性笔涂黑,估计和知识产权有关,不然报关清关挺麻烦的

网友:
万用表应该像有些示波器,怕被别人发现芯片参数不够,防止电路板被复制。福禄克等甚至把单片机改成自家商标。

网友:
好高级的万用表。

网友:
这是单片机+fpga方案,硬件高度软件化,重点是程序,搞防抄板实在不得要领

网友:
运放全打磨了,后盖还没有屏蔽,整体用料比同惠安柏的差太多

网友(2021-09-01):
打磨是优利德的特色

网友(2022-08-22):
看着很高端

网友:
这做工,相当好。

网友(2023-01-26):
仪表涨价太厉害了,622E已买不起

网友:
这么高大尚的表,不可能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