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输入法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21-08-02):
我们电脑一般是自带微软输入法的,使用它切换成拼音才能输入中文,而且我们使用电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字,所以一个好用的输入法还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的输入法怎么切换也切换不出来的时候就麻烦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您也不会的话,来学习一下就刚好了。
  具体步骤:
  右键windows11开始菜单图标,点击计算机管理。
  选择任务计划程序。
  找到Windows目录下的TextServicesFramework文件。
  找到并选中右边窗口中的MsCtfMonitor选项。
  右键该选项,并点击运行。
  当此处显示正在运行任务时,表示运行成功。
  保存后关闭窗口,就可以正常切换使用输入法了。

内容来源:WIN11  Win11输入法不见了怎么办

网友A:
前天刚用上win10 ltsc版,你们都用上win11了

网友:
简单有效(Windows10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用上win10 ltsc版,你们都用上win11了

老坛酸菜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