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角磨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1-08-02):
刚刚换的全新电池也只能用3分钟左右,负载稍微大一点就断电需要拔插电池,充电只能充一分钟就绿灯,突然发现这个充电器输出电压是21-98v这正常吗

楼主:
刚刚拆了测试,充电到21
就转灯了,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拆了测试,充电到21
就转灯了,怎么办呢

你的是5串啊?

网友:
5串锂电池,就是21V转等,充电器标签瞎写

网友:
你5串电池,21v不停止,那会怎么样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有问题 可能是有一组内阻太大了

网友:
角磨机应该对电池要求比较高,运行电流比较高,特别是启动和有负载的时候比锂电钻高得多

网友:
看看你换的电芯是不是动力型的,根据描述判读应该是内部电芯承受不了角磨机大电流

网友:
停机是因为电芯能提供的瞬时电流不足,不是电芯的整体电量不足,所以充电感觉充不进去(因为基本还是满的,)

网友:
先和客服换电池吧!~建议不要急着修!

网友:
本来就只能用5到10分钟的样子,3000毫安的电池,角磨机功率大概是300W,也就是电池最多能用差不多12分钟的样子,你要是再用力切割点东西怕是3分钟都难以支撑。
其次你是否拆开给角磨机上了油?如果上了那么恭喜你,空载功率会翻倍并且无法重载工作,并且后期买的电池质量都不怎么好。

网友:
头痛找脚,欧美高德!

网友:
雷利讯的电池电芯不太好,三个月后死亡率很高

网友:
就是电池的问题,里面有一组电池不行了。保修期内就换,过保了就换电芯。之前自己换了一块5串3并的电池组,用的三星30Q,花了300多大洋。现在成品电池包全都报废了,自己组装这个还依旧坚挺,电池一致性还是非常好。一分钱一分货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充电器标签是所谓的通用标签,省的以后出6串10串的电池 还要换个标签。

网友(2021-09-21):
我就有雷力迅角磨机50来块买的,十节电芯,家庭装,也就用个十几分钟,听说你是5节电池的,换新电池吧15节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