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松下 24V 4脚继电器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21-08-02):
请教这种继电器如何快捷判断好坏,如果已焊在主板上,是不是用 24V开关电源接通 继电器上的2个引脚 听机械开合声诊断好坏,有正负极之分吗?是接通哪2个引脚 ?在已焊在主板上的状态下,用 24V直流电来试会损坏主板吗?谢谢专家指导

网友:
直接给主板上电让继电器吸合,量通断

网友A:
为了防止损坏电路,最好还是拆下来,继电器不分正负极,就是块电磁铁,用电源和万用表测试,给继电器通电,触点切换端,会变成开启或者关闭,使用万用表蜂鸣挡/电阻挡/二极管档位,可以测量出来,下面附上一张网上找来的图,里面都是差不多的这种结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流24v继电器。线圈的两个引脚一般会并联个二极管,电源的正负极反接到二极管。

网友:
示意图很明确:一端是两个脚的是继电器的线圈,给它通24V直流电,继电器吸合,另外两只脚导通。对于继电器来说,没有正负极之分,但在电路板上,会有(一般继电器线圈两端会并接一只二极管),如果接反,相当于短路(二极管正向导通)。

网友:
注意线圈两脚有续流二极管,接24V时注意极性,吸合后测量触头的两脚通断

网友:
单路的好判断,常开的,万用表测量是无穷大的是开关端,低电阻的是电磁端,最可靠的是两端上电,听到吸合声的就是电磁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损坏电路,最好还是拆下来,继电器不分正负极,就是块电磁铁,用电源和万用表测试,给继电器通电, ...

直流继电器有些分正负极的

网友B:
不建议直接在主板上通电测试,搞不好会损坏主板上其它元件,该继电器就4个脚拆下来也容易,再通电测试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在主板上通电测试,搞不好会损坏主板上其它元件,该继电器就4个脚拆下来也容易,再通电测试就比 ...

有道理,是怕影响主板

网友:
这种继电器一般不容易损坏的,简单测量可以拆下来接24V电源,有吸合声,吸合以后触点引脚电阻接近为零就可以认为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