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 松下 24V 4脚继电器如何快速诊断好坏

楼主(2021-08-02):
请教这种继电器如何快捷判断好坏,如果已焊在主板上,是不是用 24V开关电源接通 继电器上的2个引脚 听机械开合声诊断好坏,有正负极之分吗?是接通哪2个引脚 ?在已焊在主板上的状态下,用 24V直流电来试会损坏主板吗?谢谢专家指导!

网友:
接个电量下通断不得了

网友:
这种中继是无法判断的,中继的要求就是可靠性和稳定性,只要出现一次没有吸合到位就要更换。
而且不是换一个,一换就是换一批的,没有出问题的也要跟换,因为影响产品产量,中继不值钱,人工和产量值钱。

网友:
会有保护二极管,接反了就烧板子。

网友A:
横脚加电压另两脚测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脚加电压另两脚测通断。

横脚是指那最右边两个扁平的引脚,还是指左边2个细圆的引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横脚是指那最右边两个扁平的引脚,还是指左边2个细圆的引脚呀

楼下有答案了,用表测,有1k以下阻值的是吸合线圈,加电压,能听到吸合声,另西脚用电阻档测,随着加,断电,表会通断。

楼主:
感谢,你标注得很仔细了,不过原厂好象没有标注正负极的,应该不讲极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有答案了,用表测,有1k以下阻值的是吸合线圈,加电压,能听到吸合声,另西脚用电阻档测,随着加,断 ...

感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标注得很仔细了,不过原厂好象没有标注正负极的,应该不讲极性的吧 ...

按理来讲,一般继电器线圈是不分极性的,不过接到线路板后,因驱动继电器线圈,在断开瞬间,线圈会产生一个高反压,为了保护驱动元件就诞生了一个并联在线圈两端的消反压二极管,所以在安装到线路上,线圈上需要外部施加电压来测试,就需要按电路结构来区分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哈哈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