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修车宝用时坏了

楼主(2021-08-02):
那个心片型号打磨了。就它坏了。没多钱。就爱修,谁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
你倒是上一张清晰的背面图啊!
这个图我只能猜它是单片机

网友:
清晰也没什么用了,都说不值钱还修理真心无事取闹了。

网友:
可能是3个5的芯片

楼主:
背后*fa49de字样。没坏又装上了,但这回开机指示灯不亮。量控制器好坏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