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价格不菲!X射线光机成像模块拆解(Dexela X-RAY)

楼主(2021-08-02):
话不多说,X-RAY今天挂壁了,拆开看看!价格不菲啊!

设备外观

设备接口

白色是成像模块保护板,柔性的

两边的铅块,防止X射线入内

如果这个是类似CCD或者COMS,那么就是我见过最大的成像模块了

周围IC

成像模块全图,背部还有接口,下面是铅板

这个模块估计5-8MM厚度,黄色金属3-5MM应该是镀金?大家发挥想象哈哈!
厚度没有具体测量

左边是成像数据输出接口,最右边是电源

背部电路板全貌,两部分电路板
大家看看这做工怎么样?韩国的!

FPC软排连接线

这图有亮点哦

居然飞线了

大神解释一下这个元件作用?

拆解完毕!
谢谢大家参与探讨!!!

网友:
满眼的 adi 国半 意法 的芯片,
最大的是个Altera 的fpga 芯片?
竟然一个nxp 的都没有。

网友A:
那个V50可能是5V的电压测试点,试试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B:
这东西不会有核辐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V50可能是5V的电压测试点,试试有没有电压输出

板子上有好几处这样的,看样子真的是测试点,这种板子集成度高没有电路图无从下手,让专业人士来吧!昨天问了要从韩国进口,时间大概一个月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会有核辐射吧?

不会啊,这是接收模块,X射线投影在上面输出图像的

网友:
这是个超大的数码成像后背吗 ?

网友:
高级货,开眼界了!!涨姿势

网友C:
这个DEXELA公司是英国的呀

网友D:
一直好奇X光成像为啥不用对焦啥的

网友:
板上的V50标号,应该是接地GND,就是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调试的时候做接地等电位用的。 话说这板子应该可以修。嘿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好几处这样的,看样子真的是测试点,这种板子集成度高没有电路图无从下手,让专业人士来吧!昨天 ...

说一下换新模块大约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好奇X光成像为啥不用对焦啥的

应为波长的原因,X光透过被照射物体形成投影,探测器经过器件转换直接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一下换新模块大约多少钱?

估计都是几大万,暂时报价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EXELA公司是英国的呀

这个探测器就是英国的,韩国组装和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为波长的原因,X光透过被照射物体形成投影,探测器经过器件转换直接成像, ...

有点像点光源特性,得看透视光源实际点光源特性,胶片清晰度。楼主数码化透视传感器头次见到。

网友:
不错不错,LZ这个坏件卖不买来练练手

网友:
高级货,特别是非批量生产的高级货极有可能出现飞线。
高级货成本高、销量小,不会因为一点儿可修复问题就整个报废(徒增成本),反而会养一个工程师,专门负责维修更划算。一个月维修1-2台节省下的成本就够发工程师的工资了,再多修就是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