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FLASH ID CE显示异常

楼主(2021-08-02):
重新焊过主控!应该没问题!原来短接一直不能就绪!现在重新做过主控以后一直显示以下提示!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望大神指点
·

网友A:
主控没焊好吧,这么读CE识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没焊好吧,这么读CE识别错误

我试试谢谢

网友:
颗粒有测试过么

楼主:
测试过!已经好了,主控没有焊好

网友:
闪迪ID的东芝打码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