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更换一组反渗透膜

楼主(2021-08-02):
一年后会到新家,这个净水器上一次更换RO是三年前了,原打算这样坚持到搬新家前,直接换大通量新的,但最近测了TDS,出水达到40多(进水130左右,坐标成都,水源都江堰岷江水),似乎膜不太行了,于是更换一只国产时代沃顿膜,据说世界上净水器的反渗透膜三分之一来源于时代沃顿生产(估计很多国内大牌的非标反渗透组件都是找它生产的),算国内比较不错的,价格三十多(有优惠),75G。于是更换。

时代沃顿,也就是汇通的膜,国内算还可以的,不知道寿命如何。

打开膜壳,拔出旧膜,塞入新的,拧紧

初期出水TDS是7,过了两分钟,原来水排净,稳定在2,算非常纯净了。(这是测的直出的,后面还要过麦饭石)

这是换下来的,三年前换的世韩,韩国品牌,贵一倍,寿命也就三年,感觉性价比不行。13年刚开始使用这机器时候,想过用陶氏,但那价格那个混乱,同样一个型号从几十到一二百的都有,真假难辨,买便宜了怕假的,贵了怕坑。

侧面卷芯。
运行二十分钟,最后收工时又测了下,TDS降到1了,原来世韩最低也只有3,看来脱盐率汇通的更高。
再来说说反渗透原理。很多人称为过滤,认为反渗透是孔很小的膜,水分子从孔过去,大的分子被截留,纯物理过程。其实这是错的,这一过程如果正确的话,没法解释为什么同为小分子的氨透过率就不如水。反渗透的原理不是纯物理作用,而是物理化学,实际上膜上有一系列可逆化学作用,导致水分子透过,理论有好几种,什么氢键理论,毛细理论,扩散理论,比较复杂。

网友A:
不是45吗?便宜了?

网友B:
我这里乡下 ,都是直接从山脚石头缝出水的地方那搞个水泥堵住,一条 水管拉到家里,水很清澈,都没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乡下 ,都是直接从山脚石头缝出水的地方那搞个水泥堵住,一条 水管拉到家里,水很清澈,都没有这种东 ...

是的,这种水很好,其实以前装的时候,外地朋友都说我,你们那水那么好,装啥净水器。不过主要是为了防止事故时的有毒有害物质,还有管道污染,现在时不时有污染事故,还是防了一下,毕竟岷江上游还有汶川等几个县城。
还有就是原水直接烧的,时间长了开水壶还是会有垢。

网友C:
话说,这东西是净水器都通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东西是净水器都通用吗?

组装机大多是 10寸通用滤芯,  一些大厂的品牌机反而喜欢自己搞一套滤芯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东西是净水器都通用吗?

这是1812膜壳,50g和75g通用。再大的就要用更大的膜壳了,不过都是标准型号,配件都很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机大多是 10寸通用滤芯,  一些大厂的品牌机反而喜欢自己搞一套滤芯标准。 ...

这种大厂非标最麻烦,标准型用不上,只有被他坑,一年耗材维护费都要弄你几百,相当于把你锁死,像砧板上的肉,任宰。

网友:
这个滤芯很好了,废水有多少

网友C:
海园的,都没听说过,希望是通用的。不知道怎么看是不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园的,都没听说过,希望是通用的。不知道怎么看是不是通用。

杂牌子一般都是用标准的。你网上找下膜壳尺寸,量一下自己的就知道了。

网友E:
美的的一年换700,tds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45吗?便宜了?

买到个有券的,3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的的一年换700,tds没测过

700,够买一台加5年耗材套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条大腿……

呵呵,我女的

网友:
几个月前换了一根汇通800G的膜,420块钱一根···

网友G:
我原机用的是SNF的纳滤芯膜,可以直接换成这种RO的膜吗?

SNF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原机用的是SNF的纳滤芯膜,可以直接换成这种RO的膜吗?

SNF的太贵了

纳滤不知道,你可以看看你的纳滤泵和邓元反渗透泵大概一样扬程不。还有膜壳应该得换。还有废水比估计也要换,纳滤的废水要少些,可能废水比是不一样的(实际就是个节流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纳滤不知道,你可以看看你的纳滤泵和邓元反渗透泵大概一样扬程不。还有膜壳应该得换。还有废水比估计也要 ...

壳是一样的,我看了膜的体积和你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