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解,遥控吸顶led灯,遥控关闭微亮

楼主(2021-08-02):
一个吸顶led遥控灯,红外遥控集成在驱动板里,现在用遥控器关闭,存在led灯珠,微亮的情况,对调零火线不好使,买的两个灯全是这个问题,换驱动板也不行,本着自己动手原则,求解怎么办,谢谢

网友A:
并联合适的电容到整流输出端试试

网友:
首先检查零火线,已排除,没办法就买点安规电容0.1u的并在灯具镇流器输出端(不是开关那里),注意是黄色的安规电容。还解决不了某宝有开关控制的继电器板,开了继电器吸合通电,关了继电器物理断电肯定不会亮

网友:
输入电源的零火线互换一下,还不行就在输出端接一个高阻值的电阻做假负载试试

网友:
在直流输出端并100K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合适的电容到整流输出端试试

能具体点吗,这个应该是两路输出的,两种灯珠,3根线,具体怎么并呢

网友B:
去年家里也出现这个情况,用了好几个方法没解决,最后发现全屋里面的火线和零线接反了,从空开出对调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家里也出现这个情况,用了好几个方法没解决,最后发现全屋里面的火线和零线接反了,从空开出对调后正常 ...

你家也是无极调光带遥控的吗

网友:
看一下家里其他的LED灯有没有这个问题,如果都有的话就是市电的问题了,有可能是变电站出问题了导致零线带电,这个需要找国家电网排查维修了

网友:
我家一个房间灯也是,不知为什么接双控线后零线带80v电压(线皮破了漏电还是感应电?),没办法查线路就买了120v控220v的固态继电器接上去间接解决,正好也顺便求个解

网友:
非隔离驱动都这样

网友:
家里接了个插线板,有个电源带LED等的,关闭接线板的开关,还是隐隐约约的闪烁,后来才发现是开关切断了零线,零火互换后,没问题了。

网友:
可能你家里的电源开关,有些是关断火线的,有些是关断零线的。这样造成了你互换两根线还是会亮

网友:
之前有同样的问题,用遥控关就会微亮,换了线也是一样,也检查过全屋线路都没有问题,应该是这种驱动的问题,我那个是三色的,那时还在保修期,驱动烧过,灯也闪过,商家寄过整套的驱动和灯条换过,用几个月后又坏了组光。后来直接换了松下的就不会。

网友:
换个隔离驱动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