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怎么使用大的移动电源带动电锤

楼主(2021-08-02):
怎么使用大的移动电源带动电锤,没电的地方需要拉发电机,如果用原装电池,打孔不是太多,在地上工作的情况下,怎么使用大型的移动电源呐,例如电动车蓄电池可以吗,容量大吗?

网友:
汽车蓄电池肯定可以带得动,但是太麻烦又笨重。还不如直接买一把好点的无刷锂电锤,便携又方便。

网友:
普通220电锤串激改并激用60伏的电动车当电源

网友:
打孔不多首选无刷锂电电锤

网友:
充电电锤?打孔量少的话,备几块电池够一天工作量就行,或者有汽车的话,用逆变器带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使用大型移动电源的话,移动电源加逆变器给电池充电

网友:
买个好的无刷电锤 比较省电 多备几块电池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里奇充电器,不但可以用220v,还带个点烟器插头,插上也能给电池充电……不过不如大有的速度,还是多个电池,加闪充方便

网友:
实用型-松魔220V户外电源移动电源车载大容量便携大功率房车露营煮饭摆摊直播停电备用应急自驾游户外锂电池

网友:
汽油发电机

网友:
用无刷的比较省电,虽然会贵一点

网友:
自己组装个锂电池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
买80A的那种大单体电池,五个就能接20V的无刷产品,一天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