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复一根typc数据线

楼主(2021-08-02):
关于type-c数据线,貌似要3a以上,需要emarker认证?这块是盲区啊,欢迎这方面大神讨论

这条是华为nova 5ipro的原装线,标称最大3A,很细的手感,但是配合原装头充电速度挺快的

这种数据线一般都是接头处坏,要么小头,要么大头。包括原装苹果线,那才是烂的惨不忍睹

关于typec这头,有一体封装的,看不到接缝,有有缝的,看得到接缝
原装线是没有接缝的

有点磁性。。

磁性又不是很大的样子

修复方法是就是万能的热熔胶滴上去,塑型

然后热缩管封起来,可惜没有白色的。。

————完啦——————关于e-marker认证?这块是盲区啊,欢迎这方面大神讨论

网友A: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两头都是typec的数据线越来越多了啊

网友:
这种线应该没有那种认证,就只是充电用的,针对大电流加粗了触点,你可以看看U头那边,都是加粗触点,就连充电头U口也是正极负极加粗的,C口那边有识别电阻,网上也有套件卖,你也可以买来套件,自己DIY一个,坛友相关改造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4719-1-1.html

网友B:
有双层热缩管卖的,内壁自带热熔胶,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学习了

就看再坚持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双层热缩管卖的,内壁自带热熔胶,很好用。

还有这种构造的???关键字是?

网友C:
胶用多了,应该等干了割掉一点。

网友:
能个铝合金壳子更好

网友:
套上一节圆珠笔里的弹簧 再用热缩管一吹 齐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构造的???关键字是?

双层热缩管

网友:
两头都很大  热缩管怎么套进去的?

网友:
用usb公头接上更完美一些,如果是type-c那一头断了更合适做键盘鼠标线

网友:
cc线才可能又e-mark芯片,没有芯片的60w,有的可以上100瓦

网友:
开水煮一下USB公头可以无损分解然后……

网友:
两头都是typec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胶用多了,应该等干了割掉一点。

割了一部分多余的

网友:
昨天偶也修了条充电线,不过是垃圾的3合1

网友:
一般发现的早,我都是先用3m电布缠绕几圈,然后再套上热缩管,这样加固以后基本就不会再损坏了

网友:
多半是什么环保降解塑料,就是容易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