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RT3070网卡真不是盖的,这么小又便宜,信号远超过大多数网卡!!!!

楼主(2021-08-02):
3070网卡真不是盖的,这么小又便宜,信号远超过大多数网卡!!!!

连个天线都没有都这么好。有很多网卡有天线都不如它的信号好

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焊接天线。。。。。。。。。。。。

网友A:
那蓝块就是天线,天线的形式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蓝块就是天线,天线的形式有很多种。。

我一直以外那是灯,还奇怪怎么不亮灯。我2块3070网卡都不亮灯。

网友B:
贴片陶瓷天线 ,另外你这焊工略渣

网友:
我有一个,不过就是渣渣!信号满格没错,那速率低到只有10多M,有时打开网页都费劲;同样条件换成购买蓝光机送的很小的USB 11N网卡,速度可以65M,开B站视频只需三两秒缓冲就可以播放

网友:
这种集成的U口网卡,散热有点不太好,高温会掉速,顺便再吐槽一下楼主的焊工,简直太糟糕了

网友:
-+我都用了几年了
改散热+平板天线(雷达天线),那才叫真的好!

网友:
焊点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学习了···

网友:
老哥多少买的啊

网友:
焊点就不说了。
这货只有802.11b/g,信号方面好像比n好点,但用得少了。

网友:
这网卡没什么特别的,还是讨论一下楼主的焊功吧?混数码之家事件也不短了,究竟如何才能让焊功这么渣啊?就算你想要焊解释点也没必要弄那么大坨的锡吧?这种引脚,轻轻一点,然后套热缩胶,完美。实在不放心就在热缩胶上面用704加固,比这美观多了

网友:
去掉一个最高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 你的焊功给60分。

网友:
54G要论信号当年瑞银表示不服,瑞银改散热加外置天线,信号那是杠杠的。RT3070和8187L其实信号虚高,看似四格,跑起来速度和稳定性比魔改后的瑞银差些,瑞银很多时候两格信号都很稳定。当年我们是用RT3070和8187L跑奶瓶抓包破J,然后瑞银连接上网。

网友:
3070和8187各有一块以前用来蹭网的现在退休躺抽屉里很久了

网友:
蹭网用的东西,速率不行

网友:
不行就去买点锡浆和PTC发热板,小伙子得练习啊

网友:
usb2.0的卡能快到哪里去?

网友:
肿瘤式焊点,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网友:
你这焊点看着让人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陶瓷天线 ,另外你这焊工略渣

我这焊工是很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