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生活2真的那么牛叉?远距离穿墙信号最强是哪个路由???

楼主(2021-08-02):
百米生活2真的那么牛叉?远距离穿墙信号最强是哪个路由???
在环境相同前提下,只讨论距离和穿墙能力。
也就是假设都有2堵墙,周围干扰都一样,距离二百米的前提下。

网友A:
这个跟周围的环境也有关系的,现在的WIFI环境很差,遍地都是信号,信号之间也会相互干扰的

网友B:
现在钢筋笼框架比较多,对信号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钢筋笼框架比较多,对信号影响很大。

在环境相同前提下,只讨论距离和穿墙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周围的环境也有关系的,现在的WIFI环境很差,遍地都是信号,信号之间也会相互干扰的 ...

在环境相同前提下,只讨论距离和穿墙能力。
也就是假设都有2堵墙,周围干扰都一样,距离二百米的前提下。

网友:
辐射王,电信级AP, 你值得拥有!来多一个 陆陆大顺 定向增益,必须满载!

网友:
单纯讨论路由穿墙能力是片面的。

网友:
你这就是个假命题

网友C:
这个路由说是功率大,买了一个来中继结果不太理想,波讯的系统说刷了OP能到30db,结果刷了也差别不大,还不如K2,最后被我扔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说是功率大,买了一个来中继结果不太理想,波讯的系统说刷了OP能到30db,结果刷了也差别不大,还不 ...

看来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认为k2接近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说是功率大,买了一个来中继结果不太理想,波讯的系统说刷了OP能到30db,结果刷了也差别不大,还不 ...

是的,我也是各式各样的路由器都折腾了差不多,最后服役的还是刷机的k2,k2p

网友:
百米2用过,斐讯的倒是没用过。
地方小还是用不上百米2这种信号强的

网友D:
k2在我眼里是垃圾。给人买了一台我后悔了一年,死机、wifi断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在我眼里是垃圾。给人买了一台我后悔了一年,死机、wifi断流。

我以前用的K2没有问题,现在用的是K2P都,3年多了一直都是很好,但是这几天不对了,老是自己重启,不知会不会是我的我的破解的电视盒子或是手机中毒了

网友:
200米你就别用了。

网友:
百米2挺好的,190米连接速度还能到300mb,要刷中继才行

网友E:
穿墙我一般都是用电锤加网线,所有的无线在高带宽下穿墙2堵都是鸡肋。

网友F:
还穿2堵墙,再200米,你考虑过电磁 波的感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墙我一般都是用电锤加网线,所有的无线在高带宽下穿墙2堵都是鸡肋。

别人家的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穿2堵墙,再200米,你考虑过电磁 波的感受吗

我想虐待电磁波。虐出通古斯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