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的荧光灯管镇流器

楼主(2021-08-02):
貌似用料也是一般,反正我是不懂,拆完扔掉

网友A:
感觉像是LED的整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LED的整流器,

这明显就是荧光灯电子镇流器了,且不说壳子有说明,看电路也看得出是电子镇流器。这是飞利浦低端货,和三雄极光用料差不多,前面多了EMI部分电路。

网友B:
这个也比那些山寨作品强多了!~

网友:
这种荧光灯镇流器已经是行业良心了,这种做工都说垃圾你也不用买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产品,做工已是不错了,可惜已用不到了,荧光灯管都没卖的啦

网友:
这算不错了,我见过的都是最简电路。

网友C:
比我工作灯上那个强多了,我工作灯是带放大镜22W环形灯管,镇流器电路简陋得很。

网友:
低端电路架构,但元器件用料可以

网友:
我以前卖那种拆机的灌胶型号,真的用10多20年不坏的,装修全部用led吊灯了,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LED的整流器,

我和你的感觉相同,看过一批松下的LED恒流源,与楼主的飞利浦电子镇流器非常相像,连外观都很像。

网友(2023-02-26):
引用 网友C:
比我工作灯上那个强多了,我工作灯是带放大镜22W环形灯管,镇流器电路简陋得很。 ...

分分钟改装成电感日光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比那些山寨作品强多了!~

和松下的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那个时代国外都是用集成块+软启动方案,可大幅度延长灯管寿命;国内就这种能用就行了,快用快坏,有利于创造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