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工程线有何用的?

楼主(2021-08-02):
USB口中间有个转换电路能对手机有些什么操作?

网友:
好像是没出厂前用的,听说可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读取一些数据,比如序列号什么的

网友A:
进手机紫屏模式,配合软件对手机底层数据的一些更改。

网友:
修手机用的吧

网友:
绝对比手机贵

网友:
淘宝大把的,而且价格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手机紫屏模式,配合软件对手机底层数据的一些更改。

有软件资源吗?

网友:
苹果产线上一堆堆的,就是不知道啥用

网友:
应该需要专用的软件配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