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DSPPA MP3000迪士普功放拆解另咨询电脑蓝屏原因分析

楼主(2021-08-02):
功放机是废品站的东西,不知是谁拆走了变压器,高压的功放,家里用不到,看着好没啥用!另外咨询一下电脑蓝屏原因,看不懂英文,反正就是偶尔蓝屏

网友A:
可能驱动问题造成的,更新下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B:
按照里面说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安全模式进去看看是不是安装了什么不靠谱的软件。

网友C:
功放不错啊,6对偷屎粑管

网友D:
关闭休眠或者关闭快速启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驱动问题造成的,更新下显卡驱动试试看

这显卡确实垃圾,没标,不知道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里面说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安全模式进去看看是不是安装了什么不靠谱的软件。 ...

偶尔用浏览器或者Excel时候会蓝屏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不错啊,6对偷屎粑管

没啥用,查了一下管子也不贵,还没电源根本用不到,就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闭休眠或者关闭快速启动功能

没啥关系吧

网友:
看这英文是物理内存

网友:
回复没一个专业人士。

擦内存金手指。
大概率解决问题。

如果不行,再擦显卡金手指。

还不行?这就很罕见了。重做系统吧!

还不行,那就是硬件问题了。代换法一个一个来。

网友: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en ... 1-bb99-434c77f3e749

据以上内容,应该是由于某些IEEE 1394驱动问题导致的,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驱动试试

网友:
十有八九是内存的问题,之前有台三星的原本2G的,后来淘了2个2G的换上,从此就时不时蓝屏,再换回原来的就没事,但后来把win7升级到win8后买的内存也没事,真不知问题在哪?

网友:
新组装的电脑也是偶尔蓝屏,将就半年多,京东换个内存好了,都说内存没有坏的,中奖了。。。。。。。。问题是这个月又特么蓝屏2次,草

网友(2025-07-31):
内部挺干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