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从零开始制作两台3D打印机,公开制作过程及成本-基于开源voron0.1)

楼主(2021-08-02):
voron 0.1 bom里是5根150mm的MGN7H,这里是在某鱼收的160mm的【12根200包邮】。

voron 0.1 bom里是16根1515欧标铝型材200mm,由于滑轨买长了10mm,铝型材也随之加长。3根100mm是平台用的,平台不需要改动。

每样多买一根的目的是防止手残弄坏,相当于花点小钱买保险【34根210mm,8根100mm加运费98】。

未完待续……

网友:
目测大工程,我还在研究marlin

网友A:
打印机?图画还是3D?感觉是雕刻机

网友:
线轨,直线轴承,喷嘴,散热片,热床,控制主板,.......个人DIY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图画还是3D?感觉是雕刻机

是3D打印机!

网友B:
X铝材应该采购2020的,1515有些偏瘦。7mm的线轨倒是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铝材应该采购2020的,1515有些偏瘦。7mm的线轨倒是可以了。

同意,我是20x20的,用的8mm光轴,速度快了感觉有点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我是20x20的,用的8mm光轴,速度快了感觉有点不稳,

嗯,这个东西各部分强度直接影响精度,我之前装的怕螺丝滑丝,所以紧固时适可而止,结果不久发现打出来的东西表面有些参差,没办法把所有螺丝都紧了一遍,又好了。这玩意工作的时候可是不老实,步进一正一反的转动惯性产生的力还是不小。

网友B:
100 × 100 的平台,工作起来怕只能打80mm以下的物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 × 100 的平台,工作起来怕只能打80mm以下的物件了。

120的平台,我做了小修改,尽量会做到能打满平台。

网友:
放个屁股在这里,坐等欣赏成品

网友:
mark,坐等成品

网友:
mark一下,坐等成品,研究研究

网友:
快点做呢,我饥渴难耐了

网友:
坐等全教程

网友:
然后照抄。。

网友:
后续呢,好几天了

网友:
点个位,头排观看

网友:
这个工不知道楼主多久能做得完,坐等结局

网友:
不知道几千块钱买个小机器人做3d打印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