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学做一个无动主轴的笔记(非教程)

楼主(2021-08-02):
准备好轴承F63800ZZ 滑块SCS10LUU 钻夹连接杆

把滑块内脏掏空

中间那个也陶掉

在木板上打一个19的孔

把轴承放进去,注意方向

用吹风加热几分钟

趁热把钻夹连接杆快速塞进去(可能需要轻轻敲一下以保证到位)

装入滑块,顶部对装法兰轴承。

锁紧同步轮之前最好垫一片什么以防止同步轮与轴承盖摩擦——完

网友:
看到抖音很多这么做台钻或车床主轴的,就是好奇这个里面没定位会不会轴向串动位移?

网友:
这叫无动力主轴!!!不叫无动力轴承。

网友A:
滑块不切缝,正好卡紧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不切缝,正好卡紧轴承吗?

滑块卡不了轴承,是靠同步轮锁紧的。

网友:
按说还要有一个止推轴承才好,或者用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