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掌握赚钱核心技术的空调主机风扇

楼主(2021-08-02):
朋友的空调,10多年老家伙了,外机风扇转速低导致压缩机过热保护,揭开盖子测都不测一下就换了一个电容,合上盖子大叫一声,插电开机!随着嘣的一声机器启动,靠,奇迹出现了,仍然龟速运行,没办法只有再拆一次,拆了一个相同机型换上,故障排除,今早没事,拆开电机研究一下,主绕组接线氧化接触不良,期间竟发现漆包线是铝线,不知道是否原装的,轴承也山寨………处理好扔一边吃灰去。

网友:
核心技术的某力?

网友:
不管铜的还是铝的,都用了十年了,工作环境比普通风扇 恶虐得多,够本了。

网友A:
定子线圈电机用铝线很成熟了。。

网友:
很多人买空调还是只看品牌。
他们不知道每个品牌都造垃圾

网友B:
没试一下WD40神油润滑一下转轴,说不定电机没坏

网友:
这就是偷工减料不减价的理由?

网友C:
这电机看着像鸿运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看着像鸿运扇的啊

那是掌握赚钱核心技术的扇叶形状。

网友D:
话说回来,不管它掌握了多少赚钱的核心技术,质量方面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用的几台空调,时间短的12年,长的15、6年了,还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压缩机才是空调的真正核心技术了,不是这个风扇马达了。

网友:
好奇扇叶形状,是为了降低噪音?

网友:
你们还想有铜线电机,是想太多了

网友:
风扇叶子上的鳄鱼齿就是核心技术?

网友:
他家产的空调确实不错,虽然我家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子线圈电机用铝线很成熟了。。

成熟了?从发热和散热解决的,可以讲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回来,不管它掌握了多少赚钱的核心技术,质量方面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用的几台空调,时间短的12年,长的 ...

都啥牌子的啦?每天制冷多久?冬季制热频繁吗

网友:
现在张每周五不可知,当年肯定是还没有掌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一下WD40神油润滑一下转轴,说不定电机没坏

经测量,是主绕组开路,拆开查看是接头松脱,这种现象已遇过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看着像鸿运扇的啊

原理外观都一样,就是轴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