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测固态盘坏块的软件,谢谢

楼主(2021-08-03):
请大家推荐一款可以测固态盘坏块的软件,谢谢

网友:
可以用 urwtest。。。。。。。。。

网友:
没有这东西吧,固态跟普通硬盘结构都不一样,每次测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
HD  看健康度

网友:
1.CrystalDiskMark
2.AS SSD Benchmark
3.CrystalDiskInfo
4.SSD-Z
5.ATTO Disk Benchmark
固态主要还是检测健康度

网友:
urwtest、h2testw等等,百度一下就可以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