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带透镜和风扇的摩托车LED灯

楼主(2021-10-04):
注:一两个月以前上传的帖子,忘了编辑发布,一直在草稿箱,这才发现。前几天有感于本地堵车严重,特买了一辆小踏板用作山下班代步工具。型号是豪爵USR125。其实本来我想买豪爵的一款弯梁车来着,但是店里没有。后来看踏板也挺漂亮的,骑了试试,最后定下了。这款车骑起来还算过得去,但是照明灯绝对是一大败笔。2020发布的车,也算是高端的,居然用的是卤素灯。晚上照的范围和亮度都很一般,看了看大家一般是换成LED灯。有的是直接换不带透镜的LED,可能聚光差一点。有的是直接把反光碗总成拿去改的,换成汽车上的大透镜。这个效果最好,不过贵一些,自己还办不了。折中方案就是买带小透镜的LED车灯直接换上。我就选的第三种。

外包装,没啥好说的,都是外国字。

型号

还有安装说明。

打开。大灯一个。

还送了个小灯。示宽灯用的吧。T10的。

驱动电源,还是宽电压的,H4脚。

防水插头。

驱动背后这个花挺有意思的。

拆开看看,灌满硅胶

看看灯体,远近光一体的。

近光在反光罩内,透镜聚光。远光灯靠壳反光杯反光。

大塑料透镜

屁股上的散热风扇。

可以拆下来的,有弹针接触,

稍稍测试一下,近光功率

远光,实际上远光的时候两个灯同时亮起。不知为啥电流就涨了300毫安。看来电源压降消耗的很大。

看看远光灯心,忘了什么型号的了,tb有卖的,不便宜。

底下散热硅脂涂得不满,受不了。自己涂满了。
近光的一个德行,自己涂涂硅脂。

散热风扇,实际上是9V的,不常见。主要是上边用的led也是额定9v供电,这样设计能简单些。

风扇和底座接触面也涂一些硅脂。散热就靠风扇了。工作起来这个灯超热。

安装上去的样子。实际上压板有些厚,不是太匹配。自己磨了一下。

自个的小摩托。骑了几个月了,比电瓶车块,加油方便。比汽车省空间,不容易堵。

装个等装上用了几个月,效果不错,近光稍微窄一些,毕竟是透镜小。但是亮度远超原车自带的卤素灯。远光高一些,不过也不常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倒装芯片CSP灯珠和纯铜基板不错,导热结构最好有一段热管,连接灯珠和散热端。

网友B:
不是大城市都禁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装芯片CSP灯珠和纯铜基板不错,导热结构最好有一段热管,连接灯珠和散热端。 ...

是的,led铜基板,直接和灯体装在一块,灯体直接延伸到后边的散热器和风扇上。热通道还是过得去的。不闷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大城市都禁摩么???

济南的,不禁。跑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都行。不过据说交警一般往非机动车道赶。

网友:
H4的安装孔大,可以设计透镜,别的型号貌似没有这种一体化设计,加透镜都要拆开灯罩子

网友:
我的幻影也改了氙气透镜有几年了,原装基本都是蜡烛灯。

网友:
我是直接装的汽车大灯

网友:
买一只试试

网友:
求个链接,搜了下太多了没找到这种,没拆过的不敢买。

网友:
想看看光型,如果价格合适,考虑推荐小舅子装一个。

网友:
铃木小海豚

网友:
我的电驴换成LED灯,12-13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