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 3280BB,我怀疑慧荣是不是专门恶心DIY玩家的,出了这两个玩意

楼主(2021-08-03):
我怀疑慧荣是不是专门恶心DIY玩家的,出了这两个玩意,能正常量产,但是用了所有固件,都是写入大概1G吊盘,问了好多人都是这样,而且是好几种板子,频率降到A1都不行不知道那些掉坑里的玩家怎么样了,反正我是直接扔了
但是这万一唯一成功的就是QLC的N18了,我真是服了

网友:
我想说的可能不是人家惠荣的问题
而是你的F在1G左右有坏块。。。

网友:
3281BB固件是不太让人满意。
不过,LZ的情况可能还是F的问题,
坏块没抓干净或3281BB固件支持不佳,
因为以前有128G的3281BB盘经历,
跑圈通过且读写正常……

楼主:
再次说一次,不可能是flash的坏块问题,都在论坛那么久了,这点简单道理还不懂吗,
3281bb默认好像所有的 tlc颗粒都有1g的鸡血模式,qlc也有,除了n18颗粒,我的好几种颗粒都是跑完鸡血1g直接掉盘,

网友A:
还真遇到过,是固件问题,换3280ab或3268测就没问题。

网友:
SM3280BB+B16,如下。换到SM3280AB上一切正常。

网友:
我手里的SM3280BB是大树那买的,本来买AB的,没想到全换成B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遇到过,是固件问题,换3280ab或3268测就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那些大神是怎么量产出来的,我可被坑惨了,根本就没注意是bb,而且还下单了3280bb,现在连固件都没有

网友B:
创见新出的U盘。3282BB主控的。用一次就掉盘。就问你怕不怕。

网友C:
LZ不是还买了3267等板子么,试一下。
如果能正常过,说明还是3281固件支持不行。

网友:
碰到过,但是感觉还是flash的问题

网友D:
和主板兼容性有关。我华硕b450写入不掉,读取掉速严重,然后掉盘。有的3281ab,也这样。,有的3281ab就读写很稳。过几天,再研究研究

网友E:
这种东西,扔了不解恨!我都是上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见新出的U盘。3282BB主控的。用一次就掉盘。就问你怕不怕。

大佬都出来普及了,那我也没的说了,创见可是台湾仔的亲儿子啊,用一次就掉盘,3281bb 3280bb 3282bb只要是bb型号就出现问题,不知道是慧荣哪个部门出现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是还买了3267等板子么,试一下。
如果能正常过,说明还是3281固件支持不行。

在论坛那么久了,能写出来这个问题,那肯定是经过反复验证的,8个同样型号颗粒,不同的3281ab 3281bb板子都试过了,bb就是不行,我到现在就说过2个表情不行,一个是3281bb一个是qlc  n18,这两个产品我就是喷,谁来了我也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主板兼容性有关。我华硕b450写入不掉,读取掉速严重,然后掉盘。有的3281ab,也这样。,有的3281ab就读写 ...

好几台电脑早就试过了,我在论坛那么久,不会轻易喷哪个产品的,就2个产品,我是坚决的喷,一个是3281bb,一个是qlc n18,正好3281bb上n18能正常使用,写入速度才10m大波浪,两个恶心碰到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扔了不解恨!我都是上锤子!

是的,上天借给人家用一下,结果直接掉盘,人家回了一句,自己做的东西就是不行,没有金士顿的好,我心里那是一万头草尼马奔驰而过,3281bb是让我恨的不行,

网友:
3280BB,配B27,除了写入跟心电图差不多,倒是没有不稳,办公电脑特渣,非原生USB3.0,别介意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都出来普及了,那我也没的说了,创见可是台湾仔的亲儿子啊,用一次就掉盘,3281bb 3280bb 3282bb只要 ...

主要还是主控纠错能力低。

网友:
我用81BB+闪迪BICS3打标片的128G盘子稳定的一批 ,全盘写入不掉速,分不清楚哪里是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