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贪便宜20元买的牧田款座充拆解

楼主(2021-08-03):
还是不能贪便宜,20元买的牧田款座充也是差了。不会改,不然用个大有的40瓦普充改。前3图是雷力迅电扳手自带的充电器,后3图是另买的座充。座充充电电流只有1a左右

网友:
我也贪便宜在1688上买了个牧田款座充。100出头

网友A:
威克士傻充改最合适大牌大功率3A

网友:
20元买个座充,也不好抱有太高的期望。我也在物色一二十元的,不过主要是想利用外壳上的接口部分,来扩展手头好几块电池包的功能。原打算自己制作转接座,但实验下来发现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我都不买座充的 牧田款的座充=垃圾
买5.5mm插口的那种 21V的就行了 内置带风扇的 输出电流3A 才35包邮 比这些垃圾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买座充的 牧田款的座充=垃圾
买5.5mm插口的那种 21V的就行了 内置带风扇的 输出电流3A 才35包邮 比这 ...

绿缘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傻充改最合适大牌大功率3A

不知道啊,目前手里只有个大有的座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