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孚1.5v锂可充拆后......

楼主(2021-08-03):
买了大约有两年,去年就废了,8节5号锂电池1.5v的全废了,充电器丢在抽屉里也一直2忘记了,前几天拿出来拆开一看,居然如此简陋,令人发指。至于产品全貌,可以去网上搜,淘宝多得是。
充电器是老式micro USB输入的,只有个限流电阻,标识5的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保险。可是锂电池是1.5v的,如何用5v输入直接充?难道锂电池内部还有双向稳压电路?
难怪充电时,电池发热很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废了。
拆了后,我卸掉所有元件,安上两个各自独立的4057充电4.2v的14500。输入用的线性电源5v,由于14500普遍不大,只有800mah左右,充电电流也就限制在130mA够了,慢充安全,线性纹波极小,一直充也不要紧。把家里用到5号电池的地方都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串入1117转3v或者1.5v的即可,bms也都嵌入到用电端里面去了,方便家人直接更换锂电池。至于用到6v和9v的还没有改,因为肯定需要用到多串保护板,空间不允许,而且升压到9v的电路肯定都是开关型,并不适合万用表和涉及射频信号的电器。

网友:
充电电路在电池里面,这货就是个忽悠人的

网友A:
如果是1.5v的锂电池,那么里面肯定有升降压芯片,输入5V充电也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5v的锂电池,那么里面肯定有升降压芯片,输入5V充电也没关系的

电芯是普通的4.2v的,降压为1.5v使用,充电管理也在电池内部,只要在电池两头加上5v,就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5v的锂电池,那么里面肯定有升降压芯片,输入5V充电也没关系的

后悔把锂电池扔了,应该拆开看看的;但是,如果是含有降压芯片,那么也不建议使用,因为开关电源的纹波较大,不适合一些用电设备;而且这锂电池肯定不能串联,但是,里里外外没有任何关于串联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