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找钢网

楼主(2021-08-03):
示波器芯片被别人修过了,无显示,这个芯片别人动过,当我拆下时发现有三个焊盘掉了,补好焊盘打算重新装上,无奈没有合适的钢网。网上买了通用的二十片装左右的没对上。还有何办法。订做估计会麻烦,发样片或者价格可能也贵。在这里找找有无检漏的。

网友:
没有钢网?  给锡球一个一个摆上去就行了,就是费点时间

网友:
之前我也植过类似的,对不上,找相似的,多次植上有点偏,刷油后吹一下,基本上能回位

网友:
某宝找合适的锡球,一个一个摆吧,总共也没多少个点。

网友A:
这还不简单,找个透明塑料片对照着焊点打孔,自己做个塑料网,上锡浆吹。

网友:
目测不到200个点,锡球手工摆一下吧

网友:
这么点焊盘,直接放锡珠吧,快得多,锡珠又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找个透明塑料片对照着焊点打孔,自己做个塑料网,上锡浆吹。 ...

这个方法不错。。。。666

网友:
用0.5的球一个一个放,13*13一会就好了,要什么钢网

网友:
那么大的点,手工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