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的9V傻瓜充电器

楼主(2021-08-03):
6.9块包邮买的。还有脉冲充电功能

网友A:
变压器的,傻充,注意充电时长,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傻充,注意充电时长,还是可以用的

镍氢电池耐过充

网友:
6元9做工差不多了,还包邮,利润也不多了。

网友B:
电路不加滤波电容,就是“脉冲式”充电,30年前就有的高科技。

网友:
另外再买个定时插座,一起使用

网友C:
这家的东西以垃圾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家的东西以垃圾为主

就这充电器来说,你认为里面应该怎样的才算好质量?

网友D:
6块9,不贵,只是没保护和充满自停电路,不点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块9,不贵,只是没保护和充满自停电路,不点不安全。

没事的 镍氢电池耐过冲

网友:
倍量在淘宝上算是高级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事的 镍氢电池耐过冲

能用就好,还是变压器的,19块9,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就好,还是变压器的,19块9,还不贵。

6块8啊。。。那里19.9

网友E:
我这个是22.9包邮,由于没有容量测试仪,不知道电池容量是不是标称容量,充电四个小时后放在61E两天不关机报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22.9包邮,由于没有容量测试仪,不知道电池容量是不是标称容量,充电四个小时后放在61E两天不关机 ...

我这个免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22.9包邮,由于没有容量测试仪,不知道电池容量是不是标称容量,充电四个小时后放在61E两天不关机 ...

61e的表还是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块8啊。。。那里19.9

更便宜了,连变压器也买不来,可能是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加滤波电容,就是“脉冲式”充电,30年前就有的高科技。

连滤波电解也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1e的表还是丢了吧,

扔不了,还要靠它吃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