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保险管支架制作白光T12弹片组

楼主(2021-08-03):
十几年前就用保险管支架+洞洞板+pvc管做了白光T12手柄,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有了3d打印机,尝试着重新做个高可靠性的弹片组。
下面是成品,胶壳是用3d打印机打的,PLA材料,保险管弹片与T12电极是面接触的,接触电阻不到3m欧,基本上不发热。

下面是制作过程:
保险管支架3个,pcb一块,图中的pcb是在立创拼版的时候做的,可以使用洞洞板,T12的电极间距是5mm,电极宽度,接近200mil,保险管支架的脚距也是5mm。

先把弯曲的支架用钳子夹平,保险管支架是磷铜的,一定的脆性,弄平的时候要温柔一点。

T12的直径是5.5mm,找个小于5mm的棒棒,我用的是4.8mm的钻头做模具,将支架夹成圆环。

夹好的三剑客,把长出的部分,约3mm,剪掉。

装到pcb上就行了。

网友A:
PLA 耐热才几十度, 用在烙铁上不会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 耐热才几十度, 用在烙铁上不会化?

尾部温度不高的

网友:
啊呸,真聪明。哈哈哈

网友:
好办法,材料易得,加工方便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当年原子弹好多部件中国生产不了 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土办法解决的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网友:
要不要这么简单粗暴
我本以为是直接用原来的形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