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012年自用的希捷硬盘挂了,1TB只显示3.8GB,升级固件也失败

楼主(2021-08-03):
我硬盘的资料啊,全没有,1tb容量只显示3.8gb,官网下载固件想升级一下,失败了,看来正如网上所说,要无尘环境下开盘换磁头才有一线生机了。这块硬盘的启动资料是放在三洋的25fs406中的,备份了一下资料。

网友A:
所以还是多弄几个盘才对

网友B:
是板子还是磁头问题呢?板子问题淘块同型号硬盘换上板子就行

网友C:
定期用hd tune看看健康度

网友D:
官网下载固件想升级一下,失败了,

导致资料全毁?????

网友E:
我也遇上一块,500G的,网上说是磁头有问题,修复要600元

网友F:
二手机械硬盘,希捷和西数,我都会拆开,擦擦触点,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下载固件想升级一下,失败了,

导致资料全毁????? ...

只显示3.8g容量了才想着去更换一下固件的,看看是不是由固件引起的,如果知道要坏早就把重要资料备份了。但是硬盘坏之前还是有预兆的,电脑启动和关闭与平常比起来慢很多,这次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上一块,500G的,网上说是磁头有问题,修复要600元

如果资料重要就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期用hd tune看看健康度

这个建议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板子还是磁头问题呢?板子问题淘块同型号硬盘换上板子就行

应该是磁头坏了,升级固件时,磁头异响两下就没动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多弄几个盘才对

是的,这种叠瓦式的硬盘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机械硬盘,希捷和西数,我都会拆开,擦擦触点,很好用.

长期使用的话不太敢把资料放二手硬盘中的

网友:
希捷硬盘从11代开始就烂了,手上用坏过多个

楼主(2022-11-14):
引用 网友B:
是板子还是磁头问题呢?板子问题淘块同型号硬盘换上板子就行

今天买了块板换上了,还是有错误,看来是磁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