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菱KFR-34G空调漏水 竟是积尘惹的祸

楼主(2021-08-03):
三菱KFR-34G空调在图示箭头位置漏水

第一次接触空调,发现灰尘很大

就从清理灰尘开始吧

防尘网

接水盘也很脏

尝试取下它

导风板电机排线有牵连,移除

可见排水管内尘土脏污,清理疏通

可是漏水故障并没有缓解

于是取下空调内机

观察后面

原来这里也有一处接水槽,断面呈V字型,深度约2cm。

其内部也是脏兮兮的,尤其右端一处尘土脏物已堆满V型槽,阻碍了水的流动而溢出漏水

清理V型槽后,漏水故障彻底解决!

附上机壳内的接线图

运行功率1.2kw左右

待机3.4w左右

网友:
看来我也该去清洗空调了

网友:
能耗有点高啊  我也有台97年左右的三菱重工 srf32 32的机器 运行功率1.4kw 太费电  不过制冷效果非常好 出风口温度10度左右

网友:
这个也太脏了吧

网友:
过滤网的灰尘没5年以上不可能那么厚了。

网友:
灰尘都把水槽堵了,这多少年没清理了啊,我家空调每年都清理

网友:
我家的空调滤网每年清理二次,从没有像楼主的那么脏过。

网友:
这灰尘,蒸发器 风道 风扇全都得洗洗了

网友:
我家空调也滴水,是出风口扇叶上滴水,像是冷凝水,温度开的也不低啊,不至于啊。

网友:
楼上说楼主家空调太脏的,我说一句这空调不是楼主家的,我知道的太多了

老哥是走到哪修到哪啊

网友:
就是太脏了,前两天也刚清洗完~

网友:
你这就没清洗过吗?灰那么厚,家里的每年开始用都要清理

网友:
看来这空调从来没洗过

网友A:
我也弄过,年份久了就会堵塞。
然后几乎每年都要搞一下,最终受不了,把家里空调全换了。

网友:
灰尘这么多空调外机的铜管接头没结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弄过,年份久了就会堵塞。
然后几乎每年都要搞一下,最终受不了,把家里空调全换了。 ...

全换了也得洗啊,空调最好每年洗洗。

网友:
我的也是三菱,前几天也漏水了,不过通了一下水管就解决问题,没你的严重

网友:
家里的上海产 三菱电机也这样,导风叶 拨向 哪边,就哪边滴水。防尘网倒是年年洗,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太脏了,洗不干净的,换新的。

网友:
自己买个清洗机还不是美滋滋。一百多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