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酱油灯普肉版来了 ---- 记录第十个酱油灯的落地

楼主(2021-08-03):
本人制作的第十个酱油灯,之所以叫pro版,就是为了符合潮流嘛,当然比之前做的有一定的提升,有了专门的电路板,壶的制作速度也更快了,

变身之前的样子

这次主要是吊在上面用,我觉得侧面没必要留多

壶身变短,是不是更像神灯了呢!

其实我觉得更像起夜壶。。。

电路板来了,铝基板,没有锡膏我觉得焊这么多元件很麻烦,还容易坏,所以这块板只焊了灯和7135

上次为酱油灯打的小板,和铝基板合并使用,其实是铝基板打废了,回忆了下是最后修改完忘记铺铜了,导致电路板上没有地线。。。元件来自上面那块全新库存的小板,惊喜的发现上面的元件上面除了4056所需要的元件之外,电容还有103、104和226,前两个正是8022ws所需要的。

挑两节电池

准备工作,电池保护板买的成品,上面的电阻电容都是0402的,不方便移植,就直接把成品焊上。灯珠和电路板都是用几元钱包邮的加热板拆的。

电池固定环节,在之前这里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自从上次发现了用透明胶带固定之后(上次是最后才发现这个办法),天堑变成平地!图片中应该可以看明白吧,尽量在壶壁上多粘一些。小电路板上只有一个充电口,这次上热熔胶也不用担心了。

电池放进去的时候,上面裹一圈胶带别粘完,把壶壁上的胶带拉到电池上来再一块粘上,拉紧点是不会晃动的,也就不需要别的胶来固定电池了。

测试下电路板是否正常

铝基板上用点706

把线接好,热熔胶做临时固定,电池和铝基板之间垫纸隔热

通电

壶底部上点热熔胶当底座

上下连接处上点706,不用太多

来比较一下

这个灯吊起来用的话,其实没有之前做的亮度高,但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拿在手里当手电用的话,比之前的又好点,不晃眼,晚上浇个菜也是可以的!
至于这个灯的外观嘛,呵呵!

酱油灯的电路板根据自己的情况,用双层板双做了一次,目前还在路上,之所以用双层板,还是条件有限吧,没有锡膏确实麻烦,烧坏几个小mos管,铝基板的热度在心里下降不少,也就是这些灯珠还没有被烧坏过。当然也可配合使用,叠一起拿铝基板当散热使用。

电路图在网上了,需要打板的可以修改下。

看了下回贴,感觉是有些地方没介绍仔细,本文即然叫普肉版,算是进一步介绍,如果对这个有兴趣或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看看之前的贴子

就地取材做个灯,效果不输那个喂奶灯!20-5-26

做一个注定要很火的灯!!20-6-5

新做酱油壶灯21-5-26

网友A:
创意无极限,这个放饭桌上撸个串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意无极限,这个放饭桌上撸个串很好

 搭配小龙虾,青岛鲜啤,再边吃边看奥运~ 爽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酱油灯啊,不如叫阿拉丁神灯更贴切,毕竟很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是不知道酱油壶的。

网友C:
没有找到开关?可以粘到小壶盖上

网友D:
灯板用热熔胶?等着化开吧要用704 705之类的硅橡胶,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酱油灯啊,不如叫阿拉丁神灯更贴切,毕竟很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是不知道酱油壶的。:l ...

从做第一个开始就有坛友说像神灯啦!! 这个壶酱油、醋使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开关?可以粘到小壶盖上

这是触摸加调光的,不用开关还防水

网友E:
这种胶棒,长期高温气体环境,会不会释放有毒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板用热熔胶?等着化开吧要用704 705之类的硅橡胶,耐高温。

热腔熔胶的讨论从第一个灯就有啦,仔细看主要部位都是先用706再用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胶棒,长期高温气体环境,会不会释放有毒气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使用的时候是密封的,外面水进不去,里面的空气也出不来。

网友:
这个灯放桌子上,啥菜都有颜色啊

网友F:
看成酱油熏肉的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成酱油熏肉的乱入

哈哈,肯定是吃货一枚!

网友:
阿拉丁神灯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G:
建议再出个Pro+版,上面可以继续装酱油,那就绝了!

楼主:
现在制作很简单了,有兴趣可以试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再出个Pro+版,上面可以继续装酱油,那就绝了!

pro+版难道不是用大一号的电阻电容!你这等于新品发布了。

可以找个试管类的无害透明容器,把所有电路都装到里面,然后从壶口放进去,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