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动公交车用的台达变频器 有问题求助求助

楼主(2021-08-03):
这个变频器是拆车厂 电动公交车上拆下来的。
通电ready灯闪 风扇抖动 打嗝保护
东西毫无疑问是好的 淘汰的公交车。都能开
怀疑是暴力拆卸里面搞坏了 。拆开一看 果不其然 电容砸扁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电容是啥型号 用什么型号的替换啊?
上面的字母是 4p  47 vzd

变频器型号

还有一点很奇怪 这个变频器 在电动公交车上 只接了输出端的UVW  和 旁边的+ - 输入的RST并没有任何接线 这起到什么作用 能充当动能回收的作用?看型号也就是普通的变频器

网友:
这个猜测应该不是关键问题,这个是47uF,电压估计16~25V

网友A:
啥公交车才15KW?150KW也不大吧?

网友B:
直流供电就是那么接的,电容随便换一个试试,内部控制板额定电压应该是不超过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公交车才15KW?150KW也不大吧?

这个是控制液压泵 打气泵之类的电机 不是驱动主电机的

网友C:
肯定不是电容问题,就扁一点完全不影响

网友:
贴片固态电解:V=35伏 47=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电容问题,就扁一点完全不影响

换了电容能上电了 但是不报错 也不启动 控制小板可能还是有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控制液压泵 打气泵之类的电机 不是驱动主电机的

客车上的气泵油泵需要这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车上的气泵油泵需要这么大功率?

也可能是是空调压缩机用的

网友E:
这不是普通的三相变频器

网友:
贴片电解电容,不是固态电容,更没有固态电解这一说。V=35V,47=47uF,黑色边的那端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供电就是那么接的,电容随便换一个试试,内部控制板额定电压应该是不超过24V的 ...

这个是三相交流输入的呀,难道标牌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普通的三相变频器

怎么个不普通法?

产品特色
输出频率0.1~600Hz
模块化设计
内建PLC功能
内建滤波器(230V 1 phase / 460V 3 phase)
支持Fieldbus通讯模块: DeviceNet, Profibus, LonWorks and CANopen
RFI-switch 应用于非接地电源系统
DC-BUS可并联共享
可弹性扩充
完整保护功能
多样化通讯模块

网友F:
RST是不是被提前拆掉了,就算+-接电阻当刹车用也应该有电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RST是不是被提前拆掉了,就算+-接电阻当刹车用也应该有电源呀

我也很奇怪 在车上配电柜rst就是没有接的,电动车车上也没有三相交流电输入啊。刹车电阻端子可以输入直流电直接用么?

这个最后是cpu板有问题,可能砸的板子内部断线了 ,又去找了一个板子换上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