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山货三防小黄鸡/运动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1-08-03):
昨天收了个小黄机,当sony的收的,看到这个黄,就以为是sony的,记过翻来覆去,也没看到牌子,也没在外壳上看到型号,有认识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哈。拆着玩吧,就当看个乐。上电测试,耳机口接触不良,声音时有时无,碰一下耳机插口,声音就正常了。磁带还能播放,看来皮带没烂掉,收音机也可以使用。问题很简单,估计是耳机口脱焊了,因为可以明显感觉到耳机孔可以晃动。拆机看看。
--先看看外观,每个面都拍了一张,耳机插孔的防水橡胶圈缺失,见红圈处

-电池仓在机器内部,使用2*5号电池。

-拆机:磁带仓的两颗螺钉,电池仓的一颗螺钉;还需要把收音机的指针卸掉,需要将指针外罩拿掉,指针移动到边缘处,如图位置,到了这里就不能移动了,这是要轻轻将指针波动到这个小槽内,如箭头位置,才能分离。

-拿掉黄色内壳后,可以见到机械和电路板。再卸下图上的四颗螺钉;此时依然不能将机芯取出,还需要将收音机调台旋钮和音量旋钮卸下;还需要将按钮全部卸下。这时开始卸下机芯,将三个按钮稍微向下按着,机芯才可取出。因为按钮比外壳稍微高出一点,只有将三个按钮同时向下按着点,才可取下机芯。

-取下机芯后,就能看到背部的电路板及机芯全貌

-再看看取出机芯后的外壳。

-检查耳机插孔,可以发现一个焊脚的电路板焊盘已经脱落,和电路已经脱开,难怪可以晃动,且接触不良呢。只能补焊一下,将电路连接起来。用镊子将电路的铜片刮开,补锡,焊接。

-最后将机器装回,试机,一切正常。

这台机器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问题,补焊个耳机孔插座就OK了,比较幸运。

网友:
这做工,与索尼毫无关系。

网友:
机芯肯定不是索尼的,这是最常见的那种公版机芯。电路板更不是索尼了。

网友:
是我眼瞎吗,哪里有SONY

楼主:
看错了,一直以为是sony的

楼主:
我说怎么没看到型号呢,原来不是sony的,是我瞎了

网友:
,你们是在心里想到了sony。其实不是。lag668,应该是立体声芯片。以前那种比较大的lag66x芯片,立体声效果是不错的,分离度高,中频解析还是很好的。不过同时,也要看磁头好不好,磁头的灵敏度。以前玩过一款海燕的立体声单放机,用的好像就是lag668,音质不错。那哥哥磁头,铁芯是多个触点的,很厉害的。

网友A:
GPX C3202 少了GPX的标 不排除是山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X C3202 少了GPX的标 不排除是山寨的

就那金色的QC PASS就注定它不是索尼的。

其他100多个异常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金色的QC PASS就注定它不是索尼的。

其他100多个异常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

有一说一 配色确实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金色的QC PASS就注定它不是索尼的。

其他100多个异常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

我也要说金色的QC PA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那金色的QC PASS就注定它不是索尼的。

其他100多个异常的地方就不用说了。 ...

我是看到sports的标 感觉和GPX的特别像 去海外著名二手网找 确实是GPX的 产地china 有个QC标很合理
https://www.ebay.com/p/1503637064?iid=304056035198

网友:
没给你单声道就不错了以前一堆国产磁带机,是单声道的

网友:
外形抄袭的挺像索尼的,但是内部做工和索尼1毛线关系都拉不上了。

网友:
山货无疑,这个

楼主:
确实是山货,乍一看这颜色,就当成索尼的买了,幸好还能出声,要是不出声,就更倒霉啦

网友:
看着不像sony的,像sorry的。

网友:
看这机芯,就是普通机芯,索尼机芯比这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sports的标 感觉和GPX的特别像 去海外著名二手网找 确实是GPX的 产地china 有个QC标很合理
https ...

仿GPX的吧,真GPX有GPX商标,而且做工也不会这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GPX的吧,真GPX有GPX商标,而且做工也不会这么差

易贝上有图 机芯位置都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