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无背光的联想T440笔记本屏 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21-08-03):
屏故障是无背光,拆下发现保险丝好的,不知道应该检查背光电路那里出问题。

网友:
LED的,用稳压电源一路一路点试试亮不亮

网友:
LED一般都是驱动挂,要换芯片

网友:
背光和屏幕一体的吧, 一般人能换这个东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