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升降转页风扇转页电机

楼主(2021-08-03):
用着突然不能转页了,拆下来发烫,拆开看看。
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

拆开,油干了大半(眼药膏后上的)。

卸下齿轮

看线圈外观没啥异样

但是直流电阻已经严重变小,只有1.5k左右,应该是匝间短路。

感觉又要花钱了,突然想起早前给家里塔扇也换过一个摇头电机,替下来的坏电机线圈没有扔

于是翻出来

测下直流电阻,9.5k正常。

两个比较一下,基本一样。

齿轮顺便上点红霉素眼药膏(经实践非常好用)

装好比划一下,可以。

准备合拢发现线圈骨架和原来铁壳孔位冲突

两个出线口和固定槽位置不一样

于是干脆全部去除

可以了,测试工作正常,又省10元。

网友A:
楼主确实把修理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了

网友B:
红霉素眼药膏比黄油润滑脂贵好多啊

网友C:
这种线圈阻值一般是多少  拆修过针式打印机烧坏的电机 正反转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绕线方向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实把修理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了

也是物尽其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霉素眼药膏比黄油润滑脂贵好多啊

很便宜啊,以前零售1块多钱一管,现在不知啥价了~

网友D:
前排围观球球给电机上眼药。。。。。

我这红霉素眼膏要三块钱一支了,小小的一个

网友:
红霉素眼膏是亮点,不错无毒无腐蚀性吧,眼睛都可以用,电机速度不快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围观球球给电机上眼药。。。。。

我这红霉素眼膏要三块钱一支了,小小的一个 ...

看来是涨价了,记的以前门口药店小的那种1块出头,有年头没买这个了,我家里半盒大管的,以前开药送的,医院为了让某种药走医保必须搭配一些维生素或者眼药膏啥的廉价药一起,我就攒了半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涨价了,记的以前门口药店小的那种1块出头,有年头没买这个了,我家里半盒大管的,以前开药送的, ...

以前是两毛,后来涨到五毛,再后来一块,两块,现在三块,我买回来也是当润滑油用

网友:
用量少的话眼药膏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圈阻值一般是多少  拆修过针式打印机烧坏的电机 正反转两个线圈 两个线圈绕线方向还不一样   ...

这种就是10k左右~

网友E:
连眼药膏都用上了

网友F:
求教眼药膏名称厂家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眼药膏都用上了

高纯度的凡士林给这种低速设备润滑很合适

网友:
红霉素眼药膏是本帖子的点睛之笔了。

网友G:
这玩意我还真没修过,拆的风扇多,配件也多,这种电机还有几个,这种电机坏了就扔

网友:
记得这种电机旋向是随机的,正反转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教眼药膏名称厂家品牌

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我还真没修过,拆的风扇多,配件也多,这种电机还有几个,这种电机坏了就扔 ...

手底下没替换的只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