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乒乓球大小充电器,手机笔记本都能用,AOHi 65W氮化镓充电器体验

楼主(2021-08-03):
这两年氮化镓GaN充电器开始普及了,拿来给手机、笔记本充电都很方便,而且体积也特别小巧,所以平时在家或者外出使用都合适。此外相比于各种原装充电器,氮化镓充电器的发热控制得也更好一些,加上现在很多数码设备都支持PD充电,所以挑选一款安全好用的65W氮化镓充电器,确实可以让我们的日常充电更方便一些。

上个月我用过一款AOHi的20W充电器,感觉质量不错,最近AOHi又出了一款65W的氮化镓充电器,就叫AOHi Magcube 65W,体积上比很多同类产品小了不少,前些天我入手后用了几次,感觉挺方便的,而且这款充电器的设计也很漂亮,不是那种常见的方柱形状,而是一个正方体的结构,日常携带会更方便一些。

之前了解到AOHi Magcube充电器背后的厂商叫做奥海科技,本身就是小米、华为等手机品牌的充电器供应商,现在下海出了自有品牌,所以技术实力上还是很有优势的,比一般的配件厂商更可靠一些。这款充电器的设计辨识度很高,和常见的长条或者方块设计大不相同。

这款充电器的包装里面只有充电器主体,外加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很多用过这种快充充电器的朋友都知道,要想获得足够的充电速度,充电器和手机都支持的充电协议,以及充电时用到的数据线都很重要,因为这款充电器本身兼容性不错,所以只要配合功率足够的数据线,就可以获得安全可靠的快充体验了。

AOHi这个Magcube系列的设计比较统一,而且造型相对特别一些,这款充电器的配色是比较低调的黑色,侧面有AOHi的标志,表面的手感很不错,并且更加耐脏一些。

这款充电器的具体尺寸为41mm X 42mm X 36.5mm,也就是乒乓球大小,不仅体积比较小巧,而且因为正方体结构的优势,表面积却不小,所以也有助于使用中的散热。

这款充电器的接口一侧,有着AOHi Magcube系列标志性的立体微雕钻石纹设计,看起来十分漂亮,而且手感很不错,同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可以进一步改善散热表现,让充电器表面不容易发烫,插拔的时候更加安全一些。

在接口配置上,可以在钻石纹这一面找到一个USB-C的充电接口,接口的边缘配备了CNC工艺处理的金属边框,做工十分精细,这是很多同类产品经常忽视的细节,这种金属边框对充电接口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在接口内舌部分,AOHi采用了黄色的设计,体现了这款充电器的快充特性。

在插头这一侧,AOHi Magcube 65W采用了不可折叠的设计,即便如此,这款充电器的体积也比很多可折叠插头的充电器小很多。另外在插头这一面,还可以看到这款充电器支持的部分充电规格,此外这款充电器可以支持100-240V 50/60Hz的宽幅电压,能够适应各地不同的电力规范。

把AOHi Magcube 65W通电之后,可以看到在接口这面有一个LED灯,平时充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枚LED灯的颜色来判断充电的状态,其中在快充状态下是黄色灯呼吸闪烁,普通充电时则是蓝色灯常亮,没充电或者微电流充电时,指示灯会变成绿色常亮,看起来十分直观。

一般的充电器顶多会提供一个单色的LED灯,看起来没有这款充电器直观,而且我们不难发现,这款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也会遵循三段式的充电,先是快充阶段,快充满的时候会转为普通功率慢速充电,充满之后就会转为微电流充电,这样既可以让设备更快充满,同时又能够实现必要的电池保护作用。

针对支持快充的笔记本充电时,AOHi Magcube 65W确实可以稳定维持在60W左右的充电功率,此时也可以看到充电器上面的LED灯变为黄色呼吸闪烁。

此外在给一些支持快充的手机、平板、充电宝充电时,AOHi Magcube 65W也能够提供相应的快充功率,像是我用的一款华为手机,就可以获得8.8V 1.5A左右的快充功率,并且充电表现也很稳定。

另外在为耳机、手表等电量小的设备充电时,AOHi Magcube 65W还能够自动转为微电流模式,像是我手里一款耳机,在这款充电器上面,就可以获得5V 0.25A左右的充电规格,并且从充电器的指示灯上可以看到是低电流充电模式。

最后这款AOHi Magcube 65W还配备了必不可少的安全保护功能,遇到过流、过压以及短路等都可以及时反应,避免出现危险。在快充的时候,这款充电器的发热量并不大,没有达到普通充电器那种烫手的程度,并且它的兼容性也很不错,常见的笔记本、手机,还有耳机等设备都可以使用。如果正准备入手一款充电器的话,AOHi Magcube 65W因为兼容性很强,所以应该是个很值得入手的选择。

网友A:
而且我们不难发现,这款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也会遵循三段式的充电,先是快充阶段,快充满的时候会转为普通功率慢速充电,充满之后就会转为微电流充电,这样既可以让设备更快充满,同时又能够实现必要的电池保护作用。

以上这段话就注定了你只是个发通稿的文科生。

网友:
完美占据两个插座位置

网友:
光有软文,没有拆机照

网友:
y1s1,c口有金属保护挺好的。
另外通篇没看出来这个充电头除了小好在哪。
充电曲线、温度都没有提。

网友:
不喜欢这种插头不能折叠的

网友:
论坛推广而已,我们真正想看到的是第一手的使用感受、拆机、评测之类的。

网友:
没有拆机图的一律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们不难发现,这款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也会遵循三段式的充电,先是快充阶段,快充满的时候会转为普通功 ...

还好,比那些机翻或全是错别字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