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经过Linux加密的视频文件在播放机上播放频繁插拔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8-03):
想请教一下, 如果通过Linux加密的视频文件通过拷贝机拷到U盘里,U盘用在播放机上播放视频文件 ,如果使用的人经常在视频播放的时候插拔U盘,对U盘和视频文件有什么影响  ?

网友A:
如果使用的人经常在视频播放的时候插拔U盘,对U盘本身是不会损坏的,除非质量不好的U盘,因为这不是TF卡,但是对视频文件来说有可能损坏导致下次不能正常播放。

网友:
。。。。。。。。。。。。。。。。。。。。。不是写入,没有影响,非要说有影响也不会高于万分之1的概率,加不加密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的人经常在视频播放的时候插拔U盘,对U盘本身是不会损坏的,除非质量不好的U盘,因为这不是TF卡, ...

不是写入,读取过程中文件都不会发生变化,意外断电不会对数据造成影响,没有一个U盘主控(固态主控做的U盘不属于U盘主控,楼主用的是黑胶体封装盘)会在读取数据时去改写闪存数据。但闪存如果不稳定的话,频繁的读取文件是会使存储的数据逐渐出错(每一次的读取都会使存储的电荷强度减弱一点,同时不稳定块的数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直至主控无法辨别和纠错恢复的程度,表现为文件损坏)。避免此类问题的办法就是使用全新原厂正片而不是Downgrade Flash Wa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写入,读取过程中文件都不会发生变化,意外断电不会对数据造成影响,没有一个U盘主控(固态主控做的U ...

谢谢,我们使用的这种3.0的黑胶体是使用原位的flash wafe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写入,读取过程中文件都不会发生变化,意外断电不会对数据造成影响,没有一个U盘主控(固态主控做的U ...

固态主控容易坏些?现在很多搞固态U盘,要小心使用了

网友D:
不论什么盘,读时强行拔除也是会损坏,不过多数坏的是文件本身和文件分配表、分区表,有时候是丢固件(marvell主控的固态和群联主控的优盘),特别是使用了ntfs格式的话,你看似只在读,但实际上盘的内部要进行很多操作,比如说校验、写日志、读到不良块时要挪坑(实机就是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论什么盘,读时强行拔除也是会损坏,不过多数坏的是文件本身和文件分配表、分区表,有时候是丢固件(marv ...

感谢你的解答和支持,谢谢帮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写入,读取过程中文件都不会发生变化,意外断电不会对数据造成影响,没有一个U盘主控(固态主控做的U ...

感谢你的解答和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论什么盘,读时强行拔除也是会损坏,不过多数坏的是文件本身和文件分配表、分区表,有时候是丢固件(marv ...

Linux不是使用ntfs格式,校验是读,读到不良块又印证了闪存问题但挪坑貌似也是主控执行的操作与系统无关。

在一个,读取是不会去动数据的,不是拿来再放回去。丢固件是可能存在的但楼主出现的问题不是盘不能用了,因此不是讨论的重点。

再者,主控制造商再设计和生产时就考虑到了读取中强行拔U盘的问题,固件一般也不会出错,数据也基本不存在出错的可能,只要不是写入,随时可以拔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态主控容易坏些?现在很多搞固态U盘,要小心使用了

首先固态主控再设计和程序调试上,不会重点考虑可能随时断电等U盘主控才重点考虑的那些问题,所以按照U盘的使用方式来使用固态U盘就会增大文件损坏概率。尤其是带缓存的主控,

固态主控会在空闲时选择合适的时机执行trim,由于闪存的存储特性,会在trim时移动数据这时意外断电可能会出现文件损坏。使用slc缓存加速的固态U盘也是会在空闲时选择合适的时机释放slc缓存的数据到tlc模式存储(目前了解到慧荣主控基本都会在空闲时立即释放,但slc缓存大,释放时间长且无法判断是否已完成释放)。

U盘主控有些也会又slc缓存,但大小较小且在空闲时会立即释放到tlc模式,同时也考虑到了在该期间意外断电的问题做了专门的优化,出错的概率要低

网友:
看电路设计吧,读取数据的时候电流冲击,有些垃圾U盘还是扛不住。

网友E:
黑胶U盘么,我建议你能个好点的U盘做一个来验证数据的出错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胶U盘么,我建议你能个好点的U盘做一个来验证数据的出错率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们尝试下做些这样的实验

楼主:
因为客人是使用拷贝机拷贝这种加密视频文件的,有小部分拷贝的时候第一次会有失败的,如果他们直接把这第一次失败的U盘用拷贝机格式化一遍从新又拷文件成功了,这样拷出来的文件会不会有影响 ?比如第一次失败会不会产生了坏快什么的 ,因为加密文件空间是比较有限的,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   请帮忙看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固态主控再设计和程序调试上,不会重点考虑可能随时断电等U盘主控才重点考虑的那些问题,所以按照U盘 ...

谢谢回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