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VC54JBCH充电头,这算是假冒的吗?

楼主(2021-08-03):
已经记不得是哪里来的充电头了,平常的都是能达到20w+的充电水平,可这个只能11w左右,连接手机,也能显示vooc的快充标记,但是不论手机电量多少,电流都不大于2A,决定拆!
外观看不出什么,要说差别,和正品印刷还是有区别的

内部就比较空荡荡了,有送金属片,晶晶亮,黏贴的很牢靠,厚度也不错。

这个应该就是协议片子了,负责握手的,

这个应该是电源芯片了,配套的有光耦。

布局就这样了,这个usb口,只有4线,没有3.0的触点。正品有一个最中间的触点。

背面这个是同步整流?还是电流控制?

网友:
就是假的。现在很多假私有快充就是欺骗手机,让手机以为现在进入快充模式了,但是输出能力不够,你忍一下。

网友:
这做工,拼夕夕9.9包邮还送数据线,手机壳,钢化膜

网友:
摊上也见过,不是这牌子的也用不上。就没买

网友A:
这才是正品,用料上层,还贴心的加了电磁屏蔽罩,厂家为了质量也是拼了。

网友:
假的啊。充电头里塞铁的没见过有真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正品,用料上层,还贴心的加了电磁屏蔽罩,厂家为了质量也是拼了。 ...

哈哈哈,笑死了

楼主:
就差送水泥了!

楼主:
如果我加强5v电源,能不能实现4A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正品,用料上层,还贴心的加了电磁屏蔽罩,厂家为了质量也是拼了。 ...

应该是为了重量。。。拼!

网友:
铁片好评~

网友:
电路板子做工看着还可以,这个电源芯片最大就12W。

网友B:
达不到4A,变压器在吲放着呢,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达不到4A,变压器在吲放着呢,不是正品。

我的意思是领另外的5v电源供电,

网友: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就是假的 oppo是授权了vooc1.0给部分厂商的 但是这个协议太老了 后面高版本vooc闪充除了官方谁都没有授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领另外的5v电源供电,

那也达不到,

楼主(2022-05-09):
哪我就不费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我就不费事了

也是,区区一个充电器,有时是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领另外的5v电源供电,

没有协议握手成功,你就是用个10a的电源,手机也不会启动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