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等离子电视开不了机,下午又好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8-03):
家里的松下等离子电视,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电源线插了,用开关关机了。昨天想开机的时候,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心想难道坏了?要换电源板?到吃午饭的时候就把电源线拔掉,到了下午两三点打算拆机看看电源板型号,又试试把电源线插上,按电源开关,就开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上午也试过拔电源线又插上去,也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考虑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家里有个早期长虹,led的,但是基本是同样的情况,怀疑是电解电容老化了,毕竟那么多年了
本来想有空时候拆开换一下,但是没时间,加上懒癌,就没折腾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怀孕了。。。。。。。。

网友:
电源板问题是大概率,修修简单,换也便宜。但主板的可能性也不小,松下的开机逻辑比较复杂都在主板上。松下等离子的画质号称是最好的。当时价格贵得不得了。即使现在,换主板也是换不起。

网友:
现在主板也便宜了,电源板一拆开就没有想修的欲望了,实在太他妈复杂了,三层夹心饼干,第一想法就是换。

网友:
电源上的电容老化了。我之前那台电视就是这样,拿到楼下的维修店很快就换好了。

网友:
还是得拆开看看有没有鼓包,发黄,裂痕,变形。

网友:
拆开看看吧,什么都不知道叫大家猜,真难为大家了。

楼主:
既然开机正常了,还要拆开看看什么毛病吗?我懒

网友(2025-07-17):
换一块电源板,几十块吧

网友:
长期不用自动休眠了哈

网友:
别忙着拆,等故障再出现时检查插线板和插头说不定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