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更新H61主板nvme安装成功,win7安装成功,某宝上面卖了一个nvme转pcie的转.....

楼主(2021-08-03):
转接卡是某宝几块钱包邮的,硬盘是鱼上面收的sn520,128G,明天到
主板是h61的,bios已经刷好了,尝试让老平台也体验一下高速的硬盘

硬盘已到,更新硬盘安装在卡上的样子,晚上回家去用h61主板测试

更新H61主板nvme安装成功,win7安装成功

网友:
系统能不能启动,成功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A:
个人感觉NVME固态和SATA固态日常使用区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NVME固态和SATA固态日常使用区别不大

读写几K个小文件的时候应该有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NVME固态和SATA固态日常使用区别不大

拷贝视频素材等大文件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B:
LZ的这个转接卡PCIE什么规格的?直通CPU还是通过南桥再到CPU,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买了佳翼的,17.9元,带一个塑料挡板,我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转接卡PCIE什么规格的?直通CPU还是通过南桥再到CPU,不一样的

这个看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拷贝视频素材等大文件区别还是很大的

那只是突发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其实你从高速盘---高速盘,也就是NVME-NVME才能获得这种理论速度,大多数环境下,还是高速盘---低速盘---U盘,所以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只是让你测个速,爽一下罢了。

网友C:
这叫PCIE转M.2 , 能不能NVME, 这卡说了不算.

网友D:
不能启动的,可以用u盘引导到nvme

网友:
插在显卡插槽上,只能是插到别的插槽都是南桥转
在11代处理器才提供20条pcie的

网友E:
一些主板有pcie拆分的,可以显卡给8x,剩下的给这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转接卡PCIE什么规格的?直通CPU还是通过南桥再到CPU,不一样的

x4的接口,没准备装显卡,直接插x16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主板有pcie拆分的,可以显卡给8x,剩下的给这个用

直接插显卡插槽上面,不准上显卡,h61带个扑腾的cpu,日常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启动的,可以用u盘引导到nvme

bios里面添加nvme模块了解一下啊,可以直接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PCIE转M.2 , 能不能NVME, 这卡说了不算.

买了个nvme的硬盘,明天就到了,到时候上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转接卡PCIE什么规格的?直通CPU还是通过南桥再到CPU,不一样的

这玩意就是个物理转接,把x4的线路通道这个插槽上,走什么通道是要看插在哪个pcie上,直接插显卡咯个插槽就是走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里面添加nvme模块了解一下啊,可以直接启动的

是的,这也是个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主板都能刷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