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从安卓手机批量备份大量数据

楼主(2021-08-03):
打算换手机了,但老手机了还有小100G的老数据,打算移到PC上分门别类给存放好
但是.......
如何导出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进行了如下尝试
1-MTP
通过“我的电脑”去拽文件吧..单说等待文件显示出来就花了小10分钟,而且还不全,往回拖偶尔会卡住
2-ADB
adb pull 速度非常快,但是...................不定时会夯住,大概5G左右吧。由于adb本身不支持通配符、断点,这就意味着白费了。
可以通过写脚本获取文件列表,然后分批pull来避免,非常麻烦!
3-OTG
用U盘+网络adb控制。这个方案不错,但手里没那么大盘,外加还得往电脑里拷也慢
4-FTP
ES浏览器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自己建立FTP,直接局域网对靠,又有断点续传又有简单校验,非常棒!
缺点:瓶颈在网络、走网络层开销大、办公室环境可能会绕好几层交换机、闹心的二进制模式
5-三方软件
没尝试过,大家留言
飞秋?快牙?

给大家探个雷........
坑爹啊!
因为碎文件太多,直接tar了下再拷出
结果
尼玛
自带的tar,非busybox的
不会递归打深层目录

我说怎么怎么这么小才几个G,删起来却要命!

20G的微信数据没了

日!

网友:
建议选择三,买个大点的U盘,也不贵 ,以后也好用。其他基本都要依靠网络,网络不行就都不行。

楼主:
现在正在用FTP往下拽,速度非常糟糕
adb pull 能有5M+/s
FTP 能上1M/s都要烧香...使用得是450m无线+千兆有线 绕了很多层交换机

网友A:
安卓机自带不是有本地网络备份吗  PC开个共享 WiFi网络邻居链接 备份 文件大没关系 就是多回很慢 ps我某为手机升级某蒙系统的时候备份了一次 60多G 备份了 2个多小试 目前没有发现更好的。

网友B:
单独搞个无线路由,只有手机和电脑组个局域网,这样是不是快点?

网友C:
我用的是华为,感觉以前用的荣耀六直接插电脑上,读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现在用的这个什么8x,每次插上电脑连光接就要搞半天(还得至少是win7平台),读写数据还要用什么狗屁手机助手,一个g的文件就得几分钟,没办法只好采用插内存卡中转的方式,先把手机插上,内存卡把资料备份到内存卡上,然后再用读卡器插在电脑上,转移到电脑…下一个手机绝对不买华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华为,感觉以前用的荣耀六直接插电脑上,读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现在用的这个什么8x,每次插上电脑 ...

这锅不是安卓来背...MTP这个协议非常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机自带不是有本地网络备份吗  PC开个共享 WiFi网络邻居链接 备份 文件大没关系 就是多回很慢 ps我某为 ...

本地网络备份 这个是?

另:部分数据库打算直接拷贝/data/data下记录,不知道这种备份能否自己指定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搞个无线路由,只有手机和电脑组个局域网,这样是不是快点?

这个提醒到我了,我开个热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地网络备份 这个是?

另:部分数据库打算直接拷贝/data/data下记录,不知道这种备份能否自己指定路径 ...

连无线网  备份时应该会多个本地网络备份 选择备份地址  备份

网友:
硬盘拆下来 usb otg 接手机上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华为,感觉以前用的荣耀六直接插电脑上,读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现在用的这个什么8x,每次插上电脑 ...

好像现在手机都是这个鸟样

网友:
qq 云呢 试试

网友:
typeC接个MLC高速u盘就好了啊,当然只有华为和三星的C才是3.0的速度,可以到200MB/s+的,比什么都快,远超局域网samba或者ftp的速度。当然我这三星n20u连usb到电脑也能到100MB/s+的读速度,就是MTP很容易中断,稳定性很差。

。。。小米这些就算了,2.0速度的阉割C口,只有二三十,老老实实用WiFi6千兆局域网传吧。

网友:
我都是直接连电脑,从我的电脑里进入手机拷贝。速度不慢啊?可能是我拷贝的不够多?

网友:
不同品牌之间的手机,迁移软件一直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数据线连电脑,MTP,挺快的哇,经常和电脑交换电影,一次100G左右。大概20+MB/s的速度

网友:
用OTG应该是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手机都是这个鸟样

以前用诺基亚6120都没这种情况,一个g的文件一分钟不到就拖完了,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那以后要是遇上不能插内存卡的手机,一律不要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锅不是安卓来背...MTP这个协议非常恶心!

MTP是个什么玩意儿?